失控炸鸡了!高手们来看看啊

楼主(2014-10-07):
没锁定gps.姿态起飞,飞出去300米,飞机突然失控,向右侧平行全速飞行,切gps后,切回姿态没反应,切手动,图传回显示m.然后飞机自由落体下来。幸好掉草垛上,飞机无损失。拿回,开gps又飞一次,无问题,出事之前飞了很多次都没问题。可以排除干扰。
想咨询下是什么情况导致炸鸡。
另外手动模式救机,飞机图传回来是m。没有动遥控,油门自动回中。飞机自由落体,想问问手动模式下如何操控!
谢谢大神们。

网友:
姿态模式很不稳定???

网友:
看了图片才知道是小精灵

楼主:
知道是啥原因吗

网友A:
建议不要用gps模式飞行
用姿态,实在不行了再用gps

网友:
希望知道具体原因,没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用gps模式飞行
用姿态,实在不行了再用gps

就是用的姿态飞的,不是g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

什么不可能

网友B:
切手动模式不会自由落体,如果是再软的地也不可能没事,你确定你明白什么是手动模式?如何控制?
还有所谓干扰,如果可以感觉出来的话,就不是干扰了。。。

网友:
飞出300米出现信号丢失,进入失控保护是有可能的,如果是随后全速往某处飞那是返航;切姿态说不行,那可能是还没在可控范围,而切手动可以是到了可控范围,此时如果再切其他模式就可以了;后段说 切手动就 变成自由落体,则是个人感觉问题,不可能!手动模式姿态要不停修正而已,不会也不至于变成自由落体!

ps:可以上视频,方便分析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手动模式不会自由落体,如果是再软的地也不可能没事,你确定你明白什么是手动模式?如何控制?
还有所 ...

谢谢大神的关注,我只是设置了手动模式,没有用过,用的姿态起飞的,那个地方我捡回飞机又飞了一次,没事,它直接全速平移,图传回的数据能看到,我切换姿态的时候,图传跟着在变化,切手动的时候,上面显示m.然后就掉下来了,切完手动,我没有动遥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的关注,我只是设置了手动模式,没有用过,用的姿态起飞的,那个地方我捡回飞机又飞了一次,没事 ...

切完手动可以再切回其他模式,手动模式下要修正姿态啊,不去修肯定要炸的。。。最好上视频看看。。。

网友C:
切手动时候油门在低位吧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过 我用d10控 刚装机时候测试失控返航 关控 机机回来到10米距离 开控 但d10开控必须油门零位 gps切姿态重新控制机机时候 机机直接自由落体 反应快 急推油门 机机直接变火箭了 在10米高才又稳住 楼主这个情况比较相似

网友:
客服会跟你说指南针被干扰了。

网友:
沒有iOSD MARK II數據!
及視頻光用打字很難理解何種原因造成。

网友:
精灵1还是2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手动时候油门在低位吧

用的自带的遥控,油门回中状态

网友D:
命大啊那么大草丛,估计指南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