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4在路上了,心里百感交集!

楼主(2014-10-07):
一台X4II,一台X3飞了半年了,突然有了入油直的想法,思考一周,下午刚下单,买了不带舵机陀螺仪的版本,自己把以前X4II上面的拆下来用。

启动器、油泵、油暂时都没买,决定先把飞机拿回来,一边装机械部分,一边研究发动机,遇到问题再逐个解决。以后可能经常要到油直版本来请教了,还望各位老手不吝赐教啊!

网友:
又一个杀器又要诞生了

网友:
坐等你出。全新没上过天的X4II。

网友:
恭喜,玩油机折腾的也挺有意思

网友:
哪个店有货?到处问了没货

网友:
欢迎加入NX4的行列

网友:
今天刚到,正在装...

网友:
朋友,我是玩NX4的,愿跟你分享~
QQ:1340347139

网友:
我和朋友的nx4也是国庆首飞的,目前已经能够爽飞,爽翻了
我的nx4成本也就4000元,用的雷虎39H发动机,高压舵机直驱,大k8

网友A:
多买点8号火头。。。打不着了就别硬转,我曾经干费过一个加速管。。。。多检查主油箱内油管。。。。飞完了油要抽出来,不能留在油箱里。。。。。离合器装配最好用千分表。。。。。NX4那个离合器座很容易滑丝。。。。。轴承什么的都挂的很快。。。。启动器一定要买个好点的,不然麻烦死。。。。还有就是油机装机手艺一定要过关,油机没法像电动那样排震。。。轴承挂的很快。。。。OS37怠速油针一般不用动了,主油针收到底,磨合放出来1.5圈,磨好了收到1.2,很好飞。。。。油机包邮太麻烦了,没经历过的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和财力,才能获得经验。。。。。我的NX4早就出掉了。。。。如果现在再入油机,会比之前好很多。。。

网友:
顶楼上~~~~~!!!!!!顶楼上~~~~~!!!!!!

网友(2020-05-13):
油鸡顶起!学习了!感谢各位的经验分享!

网友B(2023-05-05):
引用 网友A:
多买点8号火头。。。打不着了就别硬转,我曾经干费过一个加速管。。。。多检查主油箱内油管。。。。飞完了 ...

经验之谈,值得回看再回看,我的发动机问题多数出在化油器上,化油器要学会彻底清洗和辨认故障才行,化油器如果没问题,发动机总是能调好的,当然,使用对的火头的也很关键,现在的OS 8号火头基本不能买了,就买一般15元的N3N4火头就好,我前前后后买了差不多10个OS火头,真的假的,便宜的贵的都买过,都是有问题的,最后用全球鹰发动机的原装火头爽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经验之谈,值得回看再回看,我的发动机问题多数出在化油器上,化油器要学会彻底清洗和辨认故障才行,化油 ...

我屯的三叶4冲火头,表现一直杠杠的

网友B(2023-06-05):
引用 网友C:
我屯的三叶4冲火头,表现一直杠杠的

没见识过三叶的火头,我有个雷虎全新发动机自带的火头,舍不得用,几个OS 火头,通电检测是正常的但就是不亮,不知道啥原因,如果有故障的,一般自动点火器的灯是不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见识过三叶的火头,我有个雷虎全新发动机自带的火头,舍不得用,几个OS 火头,通电检测是正常的但就是 ...

呃,不亮肯定不行

网友D:
油机真不如电机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油机真不如电机省心

玩油机纯粹是找体验和情怀,肯定不是为了省心,要省心的话直接万420直驱机子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