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关于多旋翼飞行器轴距问题!

楼主(2014-10-07):
如题,什么形式的多旋翼飞行器,其轴心都在一个圆上,其圆的直径就是我们说的轴距?想了很久,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求大神们帮助,准备自己做机架!

网友:
来坐沙发的,潜水多看看吧

网友:
不一定,有倒梯形让摄像视角的。一般是轴距。

网友:
就是两个轴之间的距离直接用尺量?那像楼上说的那种有长有短怎么算?

楼主:
那异形呢?好似黄虫,Y6这类的,不是每个轴距都一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异形呢?好似黄虫,Y6这类的,不是每个轴距都一样啊!

那看桨多大了

楼主:
那肯定啦!15寸桨,起码650以上!我想的是,所有轴,都是跟我想的一样!

网友:
楼主的理解是正确的,做一个经过四个电机轴的圆,圆的直径就是轴距,无论机臂是否异形,都可以做出这个圆。

网友:
正确。楼主可以看看 SKY HERO 的尺寸定义。

网友:
其实,除非是特制的异型机架,一般来说,各个电机到重心处的距离是相等的,以重心为圆心画一个圆,可以连接所有的电机,这个圆的直径就是轴距,非常规多轴有H6(成H型长方形排列,注重仰俯稳定,或者为了避让相机视角使用啊倒梯形结构),T3(主要升力靠前部两个电机负担,后桨主负责仰俯和偏航),真正的异形需要飞控更改一定参数获得良好的稳定性,现在市面上所谓的异形应该被称为准异形,其重心位置仍是处于4个电机等距圆心,简单地说。。。你连接所有电机,其呈现图形为等边多边形的就是标准四轴,呈现其他形状的就是异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