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Phantom 2 主控不能连接电脑的事情。技术员进来看下。

楼主(2014-10-07):
为什么我的USB驱动安装不了,为什么我的USB驱动安装成功了。 打开调参的灯不亮 是什么原因

是否有步骤提供?
Phantom 2

网友A:
可站内pm,远程协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站内pm,远程协助。。。

驱动已经装好 现在碰到新的问题 , 云台跟着左右方向动。(方向向左云台也向左  方向向右云台也向右  FPV模式钩子开启关闭都试过了。)

网友:
跟着动是正常的

网友:
不管什么模式, 都会有些跟着动

网友B:
前几天我也遇到过,最后请了一位电脑专家用了一个多小时才调好。原因:有些电脑在最初的程序在安装的过程中,把其中不常用的那些部分给简化掉了,也就是安的简装版。必须下载那些程序让电脑与飞控“说上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我也遇到过,最后请了一位电脑专家用了一个多小时才调好。原因:有些电脑在最初的程序在安装的过程中 ...

网上说  不能使用64位系统。。32位系统就可以

网友:
win7貌似装不了。

网友C(2014-11-29):
我的xp装了驱动,可还是连不上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xp装了驱动,可还是连不上主控

没安装成功,因为只要安装成功插上飞行器就能亮,然后你从第一个版本开始下载试

网友D:
我也遇到过相同问题,有一个补丁文件需要放到相应文件夹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相同问题,有一个补丁文件需要放到相应文件夹内

具体怎么弄呀?能说说不?

网友E:
WIN7 64位安装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WIN7 64位安装没有问题!

没事了,都改成win8 64了,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