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自旋,无法锁尾?什么情况啊

楼主(2014-10-07):
今天换了个大浆调了下螺距,尾舵机的拉杆我也换了,金鱼尾不见了,但是无法锁尾了,一开油门就开始自旋,什么原因啊,我的是皮传

网友A:
是K8么?接电脑在尾舵机选项里,把舵机反向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K8么?接电脑在尾舵机选项里,把舵机反向设置一下

是K8,但是之前都好好的啊,为什么换了浆之后就要调K8呢

网友A:
你换了什么桨?看看桨是不是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了什么桨?看看桨是不是装反了?

木浆,没有装反,因为我是先拍照有对比,再装的,

网友:
那你通电看一下尾巴的修正 正常情况机子往左 尾巴的滑块应该是同方向运动

网友:
我怀疑是桨夹反装了,我也出过这样的情况。。。又或者伞齿打滑了

网友B:
修正方向应该是尾巴向左滑块向右。尾巴向右滑块向左才对。

网友:
皮带直传?不会是皮带扭转方向错了吧?

网友:
我猜是八字反了,找個尾巴圖對一下吧

网友:
尾裝向後轉的情況下,我猜是八字裝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修正方向应该是尾巴向左滑块向右。尾巴向右滑块向左才对。

你回头自己好好看看 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
滑块往哪边, 要具体看尾旋翼旋转方向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回头自己好好看看 不要误导别人

谢谢,我的问题已解决,是尾舵机拉杆的问题,我换了一根新拉杆,比之前的就长那么0.5厘米就憋到舵机了,就锁尾不住了,真心精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