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wc飞控2.2板的成功固件

楼主(2014-10-07):
我有mwc 2.5版的飞控,哪位大神有现成的2.2固件请赐予。谢谢

网友A:
论坛,网上可以下载的;
也很容易设固件, 不同配备有不同的设置, 建议你还是自己设定一下,不会难的.
论坛都有中文注解好的.

楼主:
谢谢了,但是我手里的是800 六轴的,死活就不知道为什么只有d5、d6电机启动,其他就是不动。不知道是我设置的问题还是飞控板的问题,。我每个电机和电调都试了没问题,现在的问题是飞控不知道错在那里,还是必须把我的天地飞9的遥控器需要特定的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