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2.2 gui读不出数据,求大神帮忙啊。

楼主(2014-10-07):
如题

网友A:
你连上MWC了么?点一下COM1U,然后再点START

网友:
如果还是不行就关掉那个软件再开一次,然后按我说的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连上MWC了么?点一下COM1U,然后再点START

都是连好的

网友A:
断开MWC,关掉软件,重新连接

楼主:
都断开N多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MWC,关掉软件,重新连接

都断开N次了

网友:
还不行就去下载别的 2.2 的软件

网友A:
吧QQ给我,我把我的软件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吧QQ给我,我把我的软件给你

18382752635   谢谢

网友B:
烧录程序能连上吗,极有可能使连线的问题,另外换个电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录程序能连上吗,极有可能使连线的问题,另外换个电脑试试

已解决,

网友: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C:
楼主 咋解决的呀,我现在也是连不上。麻烦告诉我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咋解决的呀,我现在也是连不上。麻烦告诉我一下,谢谢

用2.3的gui就好了,我2.2的连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2.3的gui就好了,我2.2的连不上。

谢谢,就是软件的问题,现在已经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