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可思议的通道混乱

楼主(2014-10-07):
本人一年多前炸机,之后一直放着。机机是亚托450spot有副翼的,控是futaba10c。
今天偶然有兴致拿出来修理,换完主轴横轴和大浆后测试,因为我是日本手,突然发现通道错误,原本左手横舵是控制机身原地旋转的,右手横舵是控制左倾右倾的,现在反过来了,其他通道舵面正常。百思不得其解,怎么才能调回原来的设定。是不是通道插错了,应该怎么插?求各位大侠相助,感谢。

网友A:
        1 美国手(左油门方向,右副翼升降)
        2 日本手(左升降方向,右副翼油门)
        3 反美国手(左油门副翼,右方向升降)
        4 反日本手(左升降副翼,右方向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        1 美国手(左油门方向,右副翼升降)
        2 日本手(左升降方向,右副翼油门)
        3 ...

可我现在不是上面的任何一种啊,求解

网友B:
说明书。通道设定部分。

网友:
需要控上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通道设定部分。

说明书上只看到5到10通道可以定义和改变,还是未解决

网友B:
FUNCTION  还有 REVERSE

忘记问了你什么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NCTION  还有 REVERSE

ALIGN GP750陀螺仪FUNCTION讲到教练功能,没有提到我这种情况啊,救我

网友B:
FUNCTION  还有 REVERSE  这两个大项里面的就是设置发射机的通道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NCTION  还有 REVERSE  这两个大项里面的就是设置发射机的通道什么的。

REVERSE 只管舵机正反不管通道互换啊

网友:
FUNCTION 这个是互换的啊  互换后你再差是不是反的啊。

网友B:
还有你选的是什么摇杆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选的是什么摇杆模式?

FUNCTION这个菜单在哪里呼出啊,遥感模式不知道在哪里选,说明书125页没仔细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FUNCTION这个菜单在哪里呼出啊,遥感模式不知道在哪里选,说明书125页没仔细看

。。。。。还是看说明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看说明先吧。

着急啊,不知道从哪页开始看起

网友:
目录啊老大   好像是硬件设置里面的H/W

网友A:
日本手.美国手的选项需同时按MODE和END开机,就进入选择模式的菜单,你看看有几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本手.美国手的选项需同时按MODE和END开机,就进入选择模式的菜单,你看看有几个选项?

一共四个选项   STK-MODE>3
     THR-REV>NOR
  LANGUAGE>ENGLISH
TM10-MODE>GENERAL

网友:
进入 STK-MODE>3试试能不能把3改为1

网友A:
STK-MODE>2是美国手, STK-MODE>1我猜是日本手,你现在是 STK-MODE>3可能是反日本手左副翼.右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K-MODE>2是美国手, STK-MODE>1我猜是日本手,你现在是 STK-MODE>3可能是反日本手左副翼.右方向。

就是模式问题,不知道什么时候调成3了,现在调回1,正常了,谢谢

网友:
在陀螺仪和控上设置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