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下我的电池防爆箱

楼主(2014-10-07):
   模型最重要的是安全,电池就像放在家里的一颗不稳定的炸弹,看到淘宝有100多的防爆箱,但是不知道这个做防爆箱如何,不多说上图,

网友A:
该爆还是会爆的。那么多电池都爆了,TB上的所谓防爆也经不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爆还是会爆的。那么多电池都爆了,TB上的所谓防爆也经不起的

那怎么解决。我是拿饼干盒子存储电池。。有更安全的储存方法

网友:
买个大号的保险箱来放电池,防火防盗防爆,

网友B:
呃 我是放在腌菜的坛子里 盖上个碗  不知道是否安全

网友:
哪有这么容易爆的。没事

网友:
你是嫌爆炸的杀伤力不够是吧?

网友C:
一般电池不对劲,都是先冒烟,燃烧吧。如果憋在这个筒子里,是不是更危险?

网友:
这个就是炸DAN了啊

网友:
主要注意存放位置,爆炸也不会失火就行呗

网友:
所谓防爆,其实是能防火就够了。

网友:
我想说,小时候冬天玩火以为这个东西很耐烧,结果瞬间烧完,楼主不信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是炸yao桶吧

网友:
我的电池放在一个铝的大脸盆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电池不对劲,都是先冒烟,燃烧吧。如果憋在这个筒子里,是不是更危险?

是的没考虑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呃 我是放在腌菜的坛子里 盖上个碗  不知道是否安全

一定要用水来密封,否则照样危险,还容易变质,飞起来就不爽口,没有嚼劲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定要用水来密封,否则照样危险,还容易变质,飞起来就不爽口,没有嚼劲了

这是要制作泡菜电池的节奏吗

网友:
楼上经典。。。。。我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定要用水来密封,否则照样危险,还容易变质,飞起来就不爽口,没有嚼劲了

太搞笑了。。

网友:
三鹿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电池不对劲,都是先冒烟,燃烧吧。如果憋在这个筒子里,是不是更危险?

错 憋在罐子里没有空气 反而就不会燃烧

网友:
TB上的电池防爆箱 最主要功能就是隔绝空气 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 电池就不会燃烧 因为它没有氧气 根本烧不起来

网友:
楼主的防爆箱和我的是一样的。不过我用的不是奶粉罐,而是军 yong干粮的罐子。外观是军 yong涂装,不过其实都是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制作泡菜电池的节奏吗

话说棒子在这方面还是有点优势的,至少是理论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话说棒子在这方面还是有点优势的,至少是理论上~

呃 这话题越扯越远 扯到高丽斯密达身上了

网友:
最多起火不会爆的。

网友:
原子 dan原子 dan

网友F:
这个应该是铝制或熟铁皮,不抗高温,会烧化的,网上一两百的防爆箱其实就是弹药箱,主要作用是保护内部安全,以免一箱弹药自燃引发连锁反应,用在电池上够了,电池爆炸的威力不会比子 dan发射药更大的,密封的箱体也能防止燃烧,最多爆掉烧一会耗尽氧气就结束了,你这个铁皮桶不行的,爆炸产生的高压气体会将盖子喷出去,然后就烧起来了,不够安全

网友:
放冰箱里  保证你不爆

网友(2014-12-08):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是铝制或熟铁皮,不抗高温,会烧化的,网上一两百的防爆箱其实就是弹药箱,主要作用是保护内部安全 ...

说的有理有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呃 我是放在腌菜的坛子里 盖上个碗  不知道是否安全

你也不撒点盐腌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一般电池不对劲,都是先冒烟,燃烧吧。如果憋在这个筒子里,是不是更危险?

就是闷在桶里才不会燃烧冒烟 因为没有氧气 所以电池不会爆 就是因为这样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闷在桶里才不会燃烧冒烟 因为没有氧气 所以电池不会爆 就是因为这样才安全

如果筒子开始就抽了真空,你说没空气,我就信了。问题是这个是真空罐?密封就那么好?

开始有空气,就会开始燃烧,即使空气少量,也会燃烧,如果然速快,那么燃烧后,空气急剧膨胀,这才会产生爆炸啊,兄弟。

网友:
你可以试验一下,把一杯子汽油放在饼干桶里点燃,看有神马后果。如果还有命在这里发帖的话,我想听听。

网友:
电池不会爆炸,只会着火,封闭没氧气应该烧不起来

网友:
锂没氧或水就燃不起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