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没什么好的电调推荐啊

楼主(2014-10-07):
八轴   6S    感觉没什么比较好的电调了。
推荐几款

网友:
不知道乐天吗?

网友:
搜搜乐天的测试视频.

楼主:
新电调   还没了解过。。   去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电调   还没了解过。。   去看看

乐天,铂金刷blheli,如果觉的贵就天行者刷blhel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乐天,铂金刷blheli,如果觉的贵就天行者刷blheli

我现在用的sunrise的30A电调就是BLHELI程序。
电机不上桨0~100***推,烧了两个。  现在不太放心。
主要是这个电调可以放入机臂内,布线很美观。我之前用的铂金30A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sunrise的30A电调就是BLHELI程序。
电机不上桨0~100***推,烧了两个。  现在不太放心。
主要 ...

那我就不知道了,等高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