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精灵1能否用九寸自紧桨。

楼主(2014-10-07):
如题,谢谢。我知道
电机
和精灵2的不一样,虽然都是2212。就不知桨能否匹配。

网友A:
如果你的四个电机螺纹处有黑点和银点两种的话就可以

网友B:
精靈2是自緊槳!1代沒辦法裝

网友C:
如果你的精灵1原装的是自紧桨,就可以。如果原来不是自紧桨的话,换两个电机就可以装了。

网友D:
新的1也都是自紧桨 但是二代桨叶软 一代用2代桨叶的时候风大容易不稳

网友E:
看螺纹。都一样的。就不行

网友F:
飞控是什么颜色的,黄色的都是自紧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