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八轴的问题,请帮助

楼主(2014-10-07):
我手上有8个2212电机,其中4个是980KV,4个是1000KV的,电调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好赢的天行者,4个,另外的4个是450电直留下的,我可否利用此八套电机与电调搭配成八轴飞行器,比如X4的八轴或H4的八轴(上下对称桨)?如果可以,是否可以推荐个小机架,这么小的电机,就硬挂一个小摄像头加个小功率图传就可以了,负重要求很低,飞控用PIX Hawk。

网友A:
看我发的帖子,用我们的机架就行

网友B:
完全可以 只是效率问题 你明白的 其实差别即使很大 飞控也可平衡过来 机架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 只是效率问题 你明白的 其实差别即使很大 飞控也可平衡过来 机架关系不大

多谢,我想把980KV放在上面,1000KV的放在下面,这样效率应该可以稍微高一点,但是很少见到这么小的H8或者X8的机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发的帖子,用我们的机架就行

没有找到啊,只有你的关于乐迪充电器的帖子啊

网友:
小电机随便着玩.http://www.moz8.com/thread-31126-1-1.html

网友:
小电机随便着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我想把980KV放在上面,1000KV的放在下面,这样效率应该可以稍微高一点,但是很少见到这么小的H8或 ...

10寸桨 X8或者H8可以使用H4机架 650轴距的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是小桨的话用共轴双桨模式效率损失蛮多,如果只是想发挥余热就无所谓啦,主要原因是小桨转速高,下洗气流速度比大桨更快,下层桨叶工作环境更为复杂,损失效率更多,要知道多轴是靠旋翼上下压力差来提供升力,下洗气流反作用力做工比较少,上层将较快的下洗气流会导致下层桨上部气压增高,需要更快的转速才能加速气流提供所需升力

网友C:
LZ也可參考我的帖子,450軸距小X8

网友A:
你可以买机架,电机正好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也可參考我的帖子,450軸距小X8

楼主的手艺真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买机架,电机正好合适

单机架也很贵啊,我手里留下的这堆电机电调一共也值不了500块吧,单机架就要近900块啊,不划算了

网友:
现在特假期,算下来700多,不过这个是专门为2212的8轴设计的,做8轴记着电池一定要40c的,并且机架要够硬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