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爽炸 回到解放前

楼主(2014-10-07):
由于T插松动 空中掉电了 直接倒扣。。。。。。无图言掉

飞前遗照

楼主:
太伤了, 请教V2216 800KV 是适不适合450以下轴距的小四轴。。。想玩小鸡了

网友:
LZ节哀,重新来过.

网友:
直接大修喽。

网友A:
节哀 这种事儿大家都经历过

网友:
节哀。我上次也是这样。以后尽量少用T插吧,这种意外真的不该出现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图。

网友:
我为什么看到了XT60?... 最近转入四轴后 把手里的所有设备全换成XT60了以防不测..另外看到 你 云台这样装会不会漂移啊.  我 的 H机架 重心偏一点 就漂移

网友:
目测脱焊了

网友:
求炸鸡原因

网友:
够惨烈......LZ节哀!!!

网友:
这一炸回到解放前了,哈哈

网友B:
一看就是因为T插比较紧,经常拔电线造成的

网友:
看来今天不是飞的天啊    早上射桨了  也是惨不忍睹啊     飞前一定要检查桨啊    尤其是飞过一段时间的桨

网友:
T头上面打个小洞,加一个小螺丝,电线缠绕一下再焊接,万无一失!

网友:
旧的去新的来

网友C:
你的还捡回了尸体,我是提控回家的,现在只玩直升机了,电直炸习惯了,炸炸心情也不错,四轴嘛,太容易飞,炸了后,一般不容易接受那个现实,所以,四轴炸了比电直炸了要伤心伤人。
前几天电直也炸了,喝二了,没开3D模式直接就开翻,直接倒插地球,现在在等配件回来。没得玩了

网友D:
虚焊啊,楼主焊接技术要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还捡回了尸体,我是提控回家的,现在只玩直升机了,电直炸习惯了,炸炸心情也不错,四轴嘛,太容易飞, ...

我觉得固定翼炸的可以接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虚焊啊,楼主焊接技术要提高。

不知道是炸掉的 还是T插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固定翼炸的可以接收点

专心点,不玩固定翼了,以前有想过弄一个来耍耍,但后来又是四轴,又是电直,两个都够我折腾了,钱也伤不起,神也伤不起。。。所以,现在决定,只玩电直了。一门深入。

网友E:
楼主,我也是阿福机架,我也曾经用过跟你一样的云台。对于阿福机架挂这个云台的方式,我有个小建议,其实可以把云台塞到机腹里面的。方法就是阿福机架拆掉原装的FPY云台后留有两个螺丝孔,把减震球倒装,云台前面两颗螺丝用长螺丝+舵机臂吊在那两个孔里,后面两个一样吊着,不过是用机架上的一个槽,但是那两个槽间距太大了,需要把那个槽往中间打磨掉一点。还有,下中心板的超声波安装孔也要往前打磨掉很多。我的意思不知道LZ能不能懂。。。这样可以提高机架空间的利用效率。
现在云台吧被我拆了,因为450装无刷很鸡肋...当初也忘记了拍特写...这张图卤煮凑合看吧.有兴趣可以研究研究哦,一点小小的建议,或许您可以借此炸鸡修机的接中心排个版~~

网友:
我也是用变型的阿福机架,, 現在云台掛正下方,, 不知怎样前掛才能夠果好...... 之前用一块碳板前申掛云台,, 但硬度不夠,, 搖得一塔糊塗....

网友:
这个属于人为造成的,换吧

网友:
真的炸不起呀慢慢修吧

网友:
这炸的心理 拨凉 拨凉的 啊

网友:
你这是飞多高呀炸那么惨。

网友F:
脱开的部位,我仿佛看到了金灿灿的东西不带一点锡? 焊工了得,T插躺枪。

PS: 有说解放,有说”沦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也是阿福机架,我也曾经用过跟你一样的云台。对于阿福机架挂这个云台的方式,我有个小建议,其实可 ...

我把云台装在上面就是不想用脚架。看起来清爽。此次炸鸡 一开始兴奋。后来就是打击了。。山狗 电源插头 usb插口摔掉了,没有风枪,焊了半天,越搞越糟。。无奈返厂去了。决定多轴先放放吧  先买个固定翼消除一下受伤的心。。。现在都不想看尸体,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因为T插比较紧,经常拔电线造成的

...图上T插是图传云台电,,不是动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脱开的部位,我仿佛看到了金灿灿的东西不带一点锡?  焊工了得,T插躺枪。

PS: 有说解放,有说 ...

那是图传云台电,不是动力电

网友:
飞前检查是必须的。楼主,节哀吧

网友:
虚焊 冷焊  焊接的时候加点松香  让烙铁头充分发热后在开始焊接

网友:
论焊工的重要性……虚焊很可怕,猜测LZ焊的时候没用松香助焊,别用助焊膏,效果不好还有酸,腐蚀金属,松香就没问题

网友(2015-04-14):
玩直机,炸到解放前还是需要本事的

网友:
t插不安全 我也飞行中掉电过 全部换成了tx60

网友:
想知道你从多高掉下来,力臂都断完了?我的大概200米自由落体,云台变形的不成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