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数控车床排刀架

楼主(2014-10-07):
(无正文)

网友:
用排刀是一种智慧和技术

网友A:
怎样进行切换刀,细节讲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样进行切换刀,细节讲讲。

用的数控车床系统

网友:
最好有四个内刀(中心、钻、镗、绞或者内螺纹)和四个外刀(粗、精、割、外螺纹),主轴悬挑出来50-80mm,内刀装拖板中间,外刀分别装两边,2正2反。这样做点小东西基本不用调刀啦。或者用一个电动刀架装四外刀,拖板的另一头装4内刀。电动和排刀混用。

网友B:
我的就是电动和排刀互换的,模块化,6个螺丝国定,批量时就把电动的拿下。刀补刀偏电动的为1-4号刀偏,排刀上的就是5-12号刀偏,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就是电动和排刀互换的,模块化,6个螺丝国定,批量时就把电动的拿下。刀补刀偏电动的为1-4号刀偏,排刀 ...

谢谢指点!根据你的提示看来那个白钢切刀必要时应该换成粗车外圆刀。但是孔加工我很怕在数控车上完成,曾经把一支大连远东含钴的8MM的钻头卡断过,好像钻头随时都会排不出屑的样子,而且自己又感觉不到,深孔时一次只进给1MM,所以钻孔还是不指望她了

网友:
牛人,我是看不懂怎样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就是电动和排刀互换的,模块化,6个螺丝国定,批量时就把电动的拿下。刀补刀偏电动的为1-4号刀偏,排刀 ...

请教你的车床x的行程多大啊?能车多大的工件?

我的x行程太小才80的,装排刀真是太惨,用不上两把刀。只能车很小的东西

网友C:
请教楼主像切断刀那样的手磨刀,中心高不对怎么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像切断刀那样的手磨刀,中心高不对怎么办啊?

做刀座的时候对了中心高的,切刀的话,只要不将工件完全切断,向工件旋转方向低一点没问题的。而且我一般不会用切刀把整个工件切断,因为工件切断的时候工件到处飞,很危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刀座的时候对了中心高的,切刀的话,只要不将工件完全切断,向工件旋转方向低一点没问题的。而且我一 ...

切断时转速应该比较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断时转速应该比较慢吧?

因为切刀的钢性不怎么好,容易振动,所以要慢,而且还要看好不好排屑,只要不震动,好排屑,就是正常的转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根据你的提示看来那个白钢切刀必要时应该换成粗车外圆刀。但是孔加工我很怕在数控车上完成, ...

你还8mm,我的才2.8mm钻头打孔,关键是中心要同轴,多退刀,别让垃圾堵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你的车床x的行程多大啊?能车多大的工件?

我的x行程太小才80的,装排刀真是太惨,用不上两把刀。 ...

单边260mm,X轴一定要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刀座的时候对了中心高的,切刀的话,只要不将工件完全切断,向工件旋转方向低一点没问题的。而且我一 ...

这个能够控制工件只能往下掉的。

网友D:
广数的系统,能同时支持排刀架和电动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广数的系统,能同时支持排刀架和电动的么?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同时支持,没用过电动刀架,也没用过广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