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高精灵脚架高度和图传发射固定的方法

楼主(2014-10-07):
XB上可以搜下 1CM*6长以上铝住,尺寸正好和精灵匹配,可以装8个1CM的铝住在脚架和机壳中间,不影响美观。基本解决普遍精灵1代装云台的高度
还有就是固定图传发射的架子,比你用3M固定要靠谱许多,而且不影响散热,下面有图参考,不打广告,只是自己DIY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要想把精灵1代装的美观和简洁些 还是要自己想点办法的

网友A:
好方法,不过不推荐使用碳纤的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方法,不过不推荐使用碳纤的板哦。。。

会对图传发射功率有影响?

网友A:
坊传(其实很多产品手册里面也有叙述)对图传和接收都有影响,另外除了铝材质的,也可以考虑更轻的尼龙,颜色更搭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坊传(其实很多产品手册里面也有叙述)对图传和接收都有影响,另外除了铝材质的,也可以考虑更轻的尼龙,颜 ...

学习了

网友:
1.一般不需要增高。2,用玻纤

网友B:
感谢楼主,那个板子是定制的还是配套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那个板子是定制的还是配套的呢?

TB 你搜 精灵图传架

网友C:
这个螺丝要精加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螺丝要精加工呢?

不要的  TB买现成的啊 规格和精灵匹配直接用

网友(2014-12-05):
淘宝有现成的加高加宽脚架,和原装完全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