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果冻”求教大神我该如何???

楼主(2014-10-07):
坠机修复后就严重震动了,都把我震怕了。

网友A:
手动模式还是姿态?手动全速几乎没jj能不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模式还是姿态?手动全速几乎没jj能不震动…

震动那个是手动飞的,不振那个是GPS自稳但也是只能飞的很慢速度一块也震不过不那么厉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震动那个是手动飞的,不振那个是GPS自稳但也是只能飞的很慢速度一块也震不过不那么厉害。。

速度超过20m每秒的话果冻属于完全正常…
推荐还是从机架虚位,刚性,螺丝松紧。
电机动平衡,桨动平衡
感度
等方面着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超过20m每秒的话果冻属于完全正常…
推荐还是从机架虚位,刚性,螺丝松紧。
电机动平衡,桨动平衡
...

我的成品机又受过伤,看来只有调教遥控曲线了(也就是你们说的感度)吧。我回头试试。我那机器无法调参。只能调D10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成品机又受过伤,看来只有调教遥控曲线了(也就是你们说的感度)吧。我回头试试。我那机器无法调参。 ...

遥控曲线和感度一点关系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曲线和感度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看说明书是这么说的,感度高了反映快僵硬,感度低了反应慢柔和。大疆说明书上是这个意思吧。

我的机器参数不可调。不能动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