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直升机 用6S电池 2分钟报警正常吗

楼主(2014-10-07):
配置是飞越450 电调是好盈铂金40A  DS933  锁尾KST515  k8黄金战士   电池 是 狮子牌6S 1300  飞机起飞  悬停 油门55  两分钟 BB响就报警 停下来显示电压3.9V  在飞一会 就3.75V 整个飞行也就4分钟的样子 最多  这个正常吗》?

网友A:
不正常 6S 1300 飞暴力3D 能3分多点的样子  悬停55油门 随便7分钟  狮子电池 以后别买了  练习悬停凑合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 6S 1300 飞暴力3D 能3分多点的样子  悬停55油门 随便7分钟  狮子电池 以后别买了  练习悬停凑合用吧 ...

恩 我也觉得狮子牌 不怎么样 我之前都是 花牌

网友:
好用又便宜的电池不多

网友B:
楼主虫子电机??电机型号怎么不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虫子电机??电机型号怎么不报呢?

回碗的话 我是花牌电机2221 1880 6S 电机

网友B:
差不多了。检查下传动部分间隙是否合适??太紧不够顺滑的情况下会增加用电。。还有电机的进角还有频率最好设成 18度 8频率。你试下好不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了。检查下传动部分间隙是否合适??太紧不够顺滑的情况下会增加用电。。还有电机的进角还有频率最好 ...

对 进角 我没设置过 我回头设置下 谢谢 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进角 我没设置过 我回头设置下 谢谢 碗

。。。。。。脱掉墨镜再看清楚。

网友:
狮子用几次就涨了,还不如用达普的好,达普我几次用到电调降压保护都还好好的

网友:
电池这东西,,,还是买好点的,绝对值那个价格!!!

网友:
达普6S 1200悬停8分钟路过,XXD2221 1860KV,12T直齿,悬停螺距大概5-5.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