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给看一看这个电调是多少安的,谢谢!

楼主(2014-10-07):
手中有一个很久没用的好盈直机电调,但不知道是多少安的,请懂的高手看看告诉一下,谢谢了!

网友:
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
不可能不知道吧

网友:
不懂,楼下回答,我也学习下

网友:
4407,,,。。百度咯。。

网友:
感觉有点像好盈天行者系列的60A电调!!40A的也是3排MOS管,但是少了三块MOS管,40A的好像只有12个

网友A:
60A的。4407最大电流12A,每相用5只。

网友:
完全不懂!

楼主:
感谢大家的分析,但是这个真不是60A的,这个电调在手中已经有4年以上的时间了,是好盈早期的直机电调,板子只有一层,一个电容。昨天用在450上,25C的电池一开3D模式就不行,电调很烫手,普通飞行还行,所以拿上来请大家看看,会不会是25A的呢?上面的好盈标示说明早就没有了。

网友:
应该是老款好盈25A的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A的。4407最大电流12A,每相用5只。

     不可能60a的 ,实际电路中电流不可能等于器件的和的,比如现在的天行者20a 他用的mos标称75a ,但是好盈只标称20a而已

网友B:
最多30A      4407 12A加7832  20A      32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多30A      4407 12A加7832  20A      32A

多谢了,是30的,已询问好盈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