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求教电脑电源改成12V充电器电源

楼主(2014-10-08):
到手个A6。正好手上有老旧的电脑电源。于是看了一下相关帖子就自己动手改。。我用了4根黄线跟4根黑线做正负极。接上之后绿线短接黑线。可是电源风扇只转了一下和
充电器
只闪了一下光就停了。。短接多几次都是这样。这是什么问题?是没有在3.3V或者5V做个负载吗?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加个灯泡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A:
有的品牌电源,如果没有负载的话,确实没法启动。可以接电脑主板和硬盘作为负载再试试,确定电源是否完好。

网友B:
接个光驱或者硬盘试一下,先不接充电器。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有可能电源坏了。

网友C:
别折腾了,电脑电源不够A6用!老实买服务器电源

网友D:
戴尔的电脑电源可以的,某宝上大量改装的大电流的30A-60A的都有

网友E:
我昨天改的电源也不能给B6供电 情况跟你的差不多 但是我的是在充电的时候自动断电 没充电的情况下正常

网友F:
有些电脑电源要有负载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