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异形飞行器FPV

楼主(2014-10-08):
一个机身1000(550级别左右),加上动力图像传输,飞控,遥控,狗3等等,除了
电池
以外,装好一套需要大概多少钱???能有那个好心人能列个单吗????

网友:
飞客550 1100元 飞控v2 1999元 电机4108 190一个 电调铂金30a 70 一定要买上正品! 假的话! 一定会后悔! 遥控! 天九就够了! 以后想升级可以换futeba! 相机用狗3+比较成熟! 你也可以等等狗4,但是毕竟刚出的新货! 还有什么新问题,谁也不知道! 云台的话,飞越的两轴就够用了! 没有必要用大疆的! 还有图传! 普通就够了! 也没必要用大疆的! 我用过了! 有点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