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有两个电机不转

楼主(2014-10-08):
用的f4006
电机
.蜘蛛电调,qq飞控 装好之后有两个电机不转 确定电机电调没问题

网友A:
那就是飞控没调好,重新校准一遍~~

网友B:
1234调换下,看看飞控输出有问题没有

网友C:
QQ飞控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飞控没调好,重新校准一遍~~
都校准过
就是不转

网友D:
你先把不转那两个电调分别直接插到接收机油门通道,然后打油门看转不转,转的话就换飞控,不转就换电调,再不转就换电机,总有一样要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