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关于图传疑问,现在图传接受是单天线,想改双天线可否?

楼主(2014-10-08):
如标题,改双天线,方案 在原基础上并接一个
sma接口(内针) 这样一来一边接四叶草接收 另一边接14D的定向平板天线 试问各位大神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A:
理论上不可以,实际效果要试了看,但应该不会比单天线好,因为天线不可以直接“并联”。

网友B:
不可以!两个并联以后,天线的输入输出阻抗变了,驻波比变了,无线信号发射不出去。
你可以搞四个两两串联后并联,一定要保证阻抗匹配。
这么说,可以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