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尽办法,为何视频还是抖?六轴微单云台。。。有视频

楼主(2014-10-08):
用尽办法,为何视频还是抖?六轴微单
云台
。。。有视频
飞越690六轴+HAPPYMODEL 588微单云台 5N拍摄
视频还是有抖动,期初12个减震球 一起飞就狂抖,减到8个稍微好一点,4个就是现在这样,无解
桨平衡已做,风大就抖,详见视频,求大家分享经验,感激不尽

网友A:
我帮你解决问题,要么用飞越690挂狗云台,要么换扎实一点的机架,此机架不适合挂微单,就这么简单。机架很关键啊,这个垃圾机架根本是挂不起微单的。

网友B:
目测是减震球过软了,呵呵!建议先更换减震球看一下

楼主:
减震球越多越震

网友C:
仔细检查每个电调是否同步,是不是感度调高点就自激
我的原来也是这种画面,排查下来,
最终发现一个电调起步不同步,单个测试时不是直接转动,而是先逆向转个10度左右再正常
在飞控状态下看不出来,但有微小的不同步
造成云台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