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mwc 飛控 gps的安裝問題

楼主(2014-10-08):
請教mwc 飛控 gps的安裝問題?
1.gps安裝有方向的要求沒?看手上gps模塊也沒標箭頭方向就往飛控後面用雙面膠粘上
2.gps模塊有需加高嗎?一般好似8~10公分..
3.mwc gps home 功能是有拉高20~25m飛回?但好似沒有自動降落功能?最後是切回手控降落.
*以前試過 cx20 有自動回航降落功能..不知mwc有沒有自動回航降落功能?要如何設定?

网友A:
1,不带罗盘自然没有方向要求
2,加高是为了抗干扰..可以适当加高
3,mwc没有自动降落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带罗盘自然没有方向要求
2,加高是为了抗干扰..可以适当加高
3,mwc没有自动降落功能

1.對哦!方向磁感在mwc板上面..2.那我就用市面8公分gps加高座

3.有可能可自動降落嗎? cx20 千把元一台都可達到功能..希望mwc友能提供下方案~感恩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對哦!方向磁感在mwc板上面..2.那我就用市面8公分gps加高座

3.有可能可自動降落嗎? cx20 千把元一台 ...

除非你自己写代码去自动降落...mwc的定高算法本来就不够完美..所以没有做自动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自己写代码去自动降落...mwc的定高算法本来就不够完美..所以没有做自动降落

請教大大..apm有自降功能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大大..apm有自降功能嗎?

楼主:
如用mwc高階版本如aiop? 或mega..可有自降功能~
這二天弄個apm來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