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lite test飞机的强度问题

楼主(2014-10-08):
我注意到ft的飞机基本没有用竹条,碳纤维等加强,尤其是机翼、舵面等关键部位。这样设计会不会有强度问题?大家试过吗?

网友:
无须补强是FT系列的特点

网友A:
摔摔党不适合FT系列
另外,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
学习很重要,创新更重要,换棵树吊吊,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摔摔党不适合FT系列
另外,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
学习很重要,创新更重要,换棵树吊吊,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

现在炸鸡的几率比较小了,目前只要求飞机在暴力飞行时不会解体或因变形而影响操纵性。不必要的加强只会增加重量,所以对这方面很关注

网友:
要是设计有大问题FT的机子就不会这么火了

网友:
改良的加强肯定是要有的。不然飞个几次FT的机机就知道后果了。

网友B:
我做过飞翼,不用碳杆,很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飞翼,不用碳杆,很结实

目测平尾垂尾和舵面强度不够啊,不过飞翼应该没这问题

网友:
担心强度不够用透明胶带加强

网友:
十一长假,刮了7天的风。实在无聊拿了个FT双翼机去飞。完美着陆的大约只有五分之一。摔的破破烂烂,9寸桨被完美的砸成了8寸的
最后用了两根自行车钢丝六根冰棒棍三根胶棒才重新拼凑起来

完整的板子对折成翼型的强度一般没问题
如果为了形成卡槽中间断开的,就需要加强。
FT的BabyBlender上下两个机翼就是鲜明的对比

网友:
估计楼主不太清楚ft做飞机的kt板强度。。。。。那种kt板两面蒙纸,感觉有点像木板,普通kt板肯定不能比!当然比一般kt板重——以前我朋友买了架网上成品ktf22套才,用的就是那种kt板!!

网友C(2017-05-05):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飞翼,不用碳杆,很结实

试过用PP板做吗,我看FT团队好像都是用kt板,强度高,当然韧性差

网友:
ft的机翼很厚,根本不用加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过用PP板做吗,我看FT团队好像都是用kt板,强度高,当然韧性差

PP板韧性太好了,反而不够结实,比如机翼如果用PP板做动作时是微微有些变形的,机身用pp的话纵向就不够稳固,你可以把机身机翼尾翼用KT,装饰造型和机头用PP

网友:
FT像老顽固、神行者那种简单翼型强度确实不够,还有双发机也要加强,其它机型就放心飞吧。

网友:
老顽固做过一个,飞过几次,感觉木意思,机翼被儿子拿去当砍刀玩,加了碳杆一根在中间,还是很结实的

来来去去做过FT的好几个机型了,全部都在机翼中埋了根碳杆,暴力抽拉,没有发现问题
我做的FT机翼不是两边粘合的,底部是整体,而不是两边机翼对接那种,
这样通过在翼梁那里在放跟碳杆,就很结实了

另外,所有的切割面,全部热熔胶点上,然后刮平,一般的碰撞无压力

网友:
个人觉得,新手的时候就想自己做个飞机玩,KT板的简单,以为容易做,也能飞好。但新手时做好的飞机,由于操作技术问题炸机的也不少,同样的飞机,如果成手之后再飞,就不一定炸了。
玩这种KT板飞机(KT板机除外,呵呵,),还是等成手后,稳妥些。

网友:
FT用的那种kt板,副翼什么的问题不大,升降舵那里可能会偏软,如果只有一侧有舵角连接,在气流中活动的时候可能会有变形,但是不影响飞机的正常飞行
如果LZ担心的话大可以在升降舵里嵌钢丝之类的补强~~其他部分的强度完全足够,不用太担心~
FT的我都做了三架飞机,什么问题都没有,有一架飞的时候升降舵直接炸断一半没注意,起飞后被气流带出来拖屁股后面,靠着剩下的半个还能正常落地……

网友:
国外的KT板密度和质量要比国内的好很多,我觉得该加强的还是需要加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