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aza 异形机架掉高问题

楼主(2014-10-08):
异形机架,尺寸如图,飞控naza lite,安装在在“CJ-Z下面。悬停的时候挺稳,但是往前飞航线的时候掉高很厉害,但是往后或者往左右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请问怎么解决?是naza lite和异形机架兼容不好的原因吗?
配置:
朗宇v3508 580kv;
APC1238桨;
naza lite飞控带GPS;
4s10000mah电池
云台 鹰眼等加起来整机质量2.5kg;

网友A:
已经无数人中招了还有人拿lite配异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无数人中招了还有人拿lite配异形……

想问为何不能用呢?

网友:
据说不支持异形。。。

网友:
悬停多久??

网友:
怎么不用h4  680

网友:
貌似DJI和零度都不支持异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问为何不能用呢?

异形会导致稳定比同样尺寸的普通机架感度低,但是感度一低就掉高
用apm的时候也能明显观察到pid要低,但是却不会掉高,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网友:
悬停得多久

楼主:
25分钟,电压到3.5v下来

网友C:
成品商业飞控貌似都不支持异形机架,你可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无数人中招了还有人拿lite配异形……

那把后面两根碳管延长点,再调下重心位置会不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品商业飞控貌似都不支持异形机架,你可以换了

懒得换了,其实还是多稳的,这是唯一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异形会导致稳定比同样尺寸的普通机架感度低,但是感度一低就掉高
用apm的时候也能明显观察到pid要低,但 ...

ok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无数人中招了还有人拿lite配异形……

那为啥只有往前飞才会掉高呢?往调整重心位置有没有用?

楼主:
25分钟,3.5v下来 自己组的电池,放电曲线不怎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啥只有往前飞才会掉高呢?往调整重心位置有没有用?

可以试试,不清楚

网友:
掉高,补点油门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异型啊  换别的飞控吧

网友D:
我的naza v2飞蝗虫,首飞就惨炸,震荡炸机。不堪回首!

网友E:
APM,pix可以完美支持!

网友F:
引用 楼主:
25分钟,电压到3.5v下来

感觉不错,什么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E:
APM,pix可以完美支持!

顶楼上,APM和PIX支持蝗虫机架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不错,什么电池?

淘宝买来自己组的

网友:
那边是头

楼主:
红色桨座那边是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naza v2飞蝗虫,首飞就惨炸,震荡炸机。不堪回首!

起飞悬停都挺稳,就是往前飞掉高很蛋疼,都不敢低空FPV了

网友G:
因为你没有加油门所以掉高都是正常的
还有就是风中悬停也会掉高的

网友:
这个是纯正异形
电机不等距
商品飞控基本都不适用

如果是电机等距的准异形就没问题

所以
楼主只有换飞控或者换架子两条路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把后面两根碳管延长点,再调下重心位置会不会好一点?

不会比较好
安全起见
换架子吧
等摔了后悔就来不及了

网友H:
H4 680 同样掉高
看视频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

网友:
貌似A2都掉高

网友:
我之前的S500掉高惊人,换了H4 680掉高不那么严重了,飞航线,补一点油门就行。

网友(2014-12-29):
引用 网友H:
H4 680 同样掉高
看视频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

视频不见了,能不能再给个地址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因为你没有加油门所以掉高都是正常的
还有就是风中悬停也会掉高的

不但掉高,h4-680的架子打方向舵自旋的时候还会过嗦。就是停了舵以后自己再转5度。这个是啥原因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但掉高,h4-680的架子打方向舵自旋的时候还会过嗦。就是停了舵以后自己再转5度。这个是啥原因呀

电机座不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