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 的问题 大神给点建议

楼主(2014-10-08):
十一前短接的电阻加的三段开关100uw测得距离大概26m,昨天按照教程改了个ppm in 不知为啥功率低于30mw根本都对不上码,调到最大功率遥控距离也就二十来米
挠头了。。。。。。。。。。。。。。。

网友A:
拆 高频头 检查 5个腿的那个LDO 输出电压是不是达到3.3V

那个芯片非常容易出问题,出问题后主要现象就是距离超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 高频头 检查 5个腿的那个LDO 输出电压是不是达到3.3V

那个芯片非常容易出问题,出问题后主要现象就是 ...

哪两条腿是输出?我测了一下貌似没有3.3v的
有两个脚4.8v

楼主:
有没有朋友有类似情况??

网友B:
我改了到现在还没拉锯过,是该去拉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改了到现在还没拉锯过,是该去拉拉了

问题是功率调小了 连码都对不上 更别提遥控了

楼主:
有没有可能 飞线的时候烙铁带点把元件击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两条腿是输出?我测了一下貌似没有3.3v的
有两个脚4.8v

一般都是两个腿那半边的一根是输出3.3 如果你量不到那真是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两个腿那半边的一根是输出3.3 如果你量不到那真是出问题了

我看上面标的DX=712  能提供一下型号吗?能不能买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上面标的DX=712  能提供一下型号吗?能不能买到?

我也不知道具体型号
x宝搜
"3.3V sot23 LDO"
里面大部分都可以用
就算不能用把EN脚挑起接地也可以

网友(2015-02-18):
我的也是这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