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可以用天地飞7的接收和控吗?求解答。

楼主(2014-10-08):
买了一架V1飞控的精灵1, 不带接收和控。 自己手头有天地飞7的控。 请问可以用吗? 还有,我买那种300元的2轴
云台
,怎么接? 能用天7控制云台俯仰吗?

网友A:
自然是可以的。你可以联系当地的代理求助。

网友B:
只要7通道应该就ok

网友C:
可以,精灵1用的是NAZA V2,把自带的D-BUS拔了换上天七的接收,然后在调参软件里把接收机改成普通接收机就行了。

网友D:
楼上说的对。

网友E:
七動作的控可以用!不懂可以下載NAZA-M使用說明書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