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炸机,请有经验的来事故分析!

楼主(2014-10-08):
昨天新装的六轴炸机!配置小金刚fh800铝合金机架。3508电机,铂金30a电调,v2飞控。电调装在机身内部首尾挨着,其余线路用扎带绑在电调上;事故回放,新机在家楼顶进行了调试非常稳定,前后有十个架次的悬停调试。昨天终于拿到外场试飞,用gps模式第一块电池前8分钟飞的航线一点问题没有非常稳定,在飞回来的时候想试一下垂直爬升,第一回合每秒1一米左右升到80米左右没有问题。接下来又爬升,这次是每秒1.6米左右,升至130米左右,电机停转而且还是对角两个电机停转,马上切换到姿态模式,没有反应。降低油门再推全油,停转的那对电机复转但是另外一对电机停转直至坠地。请有经验的老鸟分析是谁呢原因造成的此次炸机。初步分析是不是电调过热或是电机堵转。。。

网友:
我只飞过APM,不是老鸟。但是看你写的状况,像是电机堵转。

网友:
分析是没电了

网友:
等待分析,来学习成功她老**经验

网友:
多大的电池,电池内阻太大,导致电压不足吧

网友:
是不是用香蕉头了

网友:
报下配置,包括重量

网友:
信息不全没法帮你分析。连重量,电池容量基本的都没有。

网友:
naza就不用分析了,分析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