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黑羊,视频放出

楼主(2014-10-08):
具体配置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5494
这300块云台还挺给力的,就是高速,急刹车,以及***下降的时候比较抖
换了1045mr桨,一支居然有14g,之前用的仿apc1047才6g,巨大的转动惯量啊,电机辛苦了,5000的电池悬停14分半,略微有点短

吐个槽:x4结构下降真是硬伤啊,降快了晃得很,稳稳地降,猛一看还不知道在下降

屏幕太差了太阳底下看不清,就没敢飞远,刚买了个ips屏,不知效果如何

可以选择超清观看

网友A:
效果蛮不错的,轻微果冻。一直很喜欢黑羊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蛮不错的,轻微果冻。一直很喜欢黑羊机架

嗯,这云台居然也就轻微果冻,还挺满意的,不知道上千块的会好多少,还是我的减震球用的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云台居然也就轻微果冻,还挺满意的,不知道上千块的会好多少,还是我的减震球用的不对

应该是减震球的因素比较大吧,前提是电机和桨动平衡不能差。看坛子里的高手,硬挂减震做得好,一样没果冻。我的二轴云台,X-Cam的,原装减震球拍摄出的那个果冻的厉害,整个画面都在扭啊扭。后来买了好几种减震球,发现了一种效果比较好,基本上消除了90%的果冻,个人挺满意的。

网友:
一下盖了这么多楼

网友:
视频中除了螺旋桨的声音怎么有杂音呢

网友B:
请问这是Naza Lite+GPS吗? 正在犹豫要不要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是Naza Lite+GPS吗? 正在犹豫要不要入

是的,没有拓展性,打算过段时间换掉,其他都很优秀

网友:
我轉用了XROTOR 電調, NAZA V2 飛控, 什麼問題也沒有呢...很爽!!!
NAZA LITE 也有, 明顯沒有V2 的好, 但也不至於出問題

网友C:
这个300的云台这个效果已经很好了,想一点果冻没有是不可能的。我果冻比你还多些,还在调试中。你设备全上了重量是多少?我也是LITE 感度能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300的云台这个效果已经很好了,想一点果冻没有是不可能的。我果冻比你还多些,还在调试中。你设备全上 ...

用的是dji推荐f450的感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没有拓展性,打算过段时间换掉,其他都很优秀

你拍的是科技馆吧?和我同城啊. 你的lite如果要换可以出给我,我有个QAV400的架子还没装, 正好可以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拍的是科技馆吧?和我同城啊. 你的lite如果要换可以出给我,我有个QAV400的架子还没装, 正好可以用上. {: ...

要出也整机出啦,都装在里面拆起来太麻烦了
是科技馆哇,离我最近的一块能飞的地方了,你在哪里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出也整机出啦,都装在里面拆起来太麻烦了
是科技馆哇,离我最近的一块能飞的地方了,你在哪里哇?

我在莘庄.
你要是升级的话只需要换飞控就行了啊. 或者把机架和飞控出掉. 马达,电调,云台这些都可以在新机器上用的啊. 如果把这些都出了,还得再重复投资购买岂不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莘庄.
你要是升级的话只需要换飞控就行了啊. 或者把机架和飞控出掉. 马达,电调,云台这些都可以在新 ...

啊,那没机会一起飞了,一直一个人玩怪无聊的
出二手的确伤钱,但是不想一点一点升级了,要换就换个大轴距的
而且说实话,这机架这配置也就到头了,机身内部空间也不多,再往里塞东西会很麻烦,然后我又觉得把设备装到外部特难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啊,那没机会一起飞了,一直一个人玩怪无聊的
出二手的确伤钱,但是不想一点一点升级了,要换就换个大轴 ...

大城市人多, 玩得再大就不安全了.

你可以把电池放背上,也不会很难看,而且调节重心方便多了.

Lite没法加OSD是个麻烦.

黑羊的架子设计来是玩FPV穿越的吧, 感觉你的玩法更接近航拍. 可以考虑搞个轴距差不多的6轴或8轴, 马达电调用同款的, 换V2 , 加OSD, 挂个微单, 大电池长时间续航, 抗风能力强也有一定的冗余度,可以减小炸鸡风险.

我现在是用CC3D飞FPV穿越,在犹豫要不要搞lite+GPS,这样有定高,也有失控返航。 毕竟CC3D啥都没有飞远了心里很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城市人多, 玩得再大就不安全了.

你可以把电池放背上,也不会很难看,而且调节重心方便多了.

你说得太对了,我就是想上去拍照的,拍视频什么的倒不是特别喜欢

四轴风一大吹得直晃,所以想做个y6,刚够硬挂微单,视距内拍拍照片就好了,相比平铺能折叠得很小

个人觉得lite或许不适合穿越,偶的lite分别在f450,s500,h4 680还有现在的黑羊上都装过

很郁闷的是,***航线的时候,掉高问题多多少少都有些,看坛子里很多人也是这样子,还说不止naza,连a2都掉高,我也是无语了

可能dji只适合慢慢悠悠地航拍吧,悬停不怎么调都稳得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得太对了,我就是想上去拍照的,拍视频什么的倒不是特别喜欢

四轴风一大吹得直晃,所以想做个y6, ...

还以为lite借助气压计可以轻松保持高度, 这样说来也不行啊. 那我还是老老实实用CC3D吧. 谢谢你的分享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是dji推荐f450的感度

你的感度是多少?直接告诉下呗。

网友:
架子真心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感度是多少?直接告诉下呗。

今天又调了下,基础是160 160 100 100
姿态是145 145

网友C:
你的好高啊!!我全重1470克 我是NAZA LITE 之前也有你的这么高,都是抖,现在110 110 120 120 110 110 ,感觉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好高啊!!我全重1470克 我是NAZA LITE 之前也有你的这么高,都是抖,现在110 110 120 120 110 110 , ...

450推荐的就是150,我稍微调高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