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 V+ 能不能多机共用一个控呢?

楼主(2014-10-08):
请教各位先进,小弟把控增程了,效果不错。

现在想再买一套精灵2 V+来当备用机,那麽这部备用机可以设定用我改好的遥控器吗?

网友A:
可以,对频就行。我就两个控

网友:
可以,对一下频就行了。

楼主:
谢谢答覆,这样我知道了。

网友:
为何不买高级点的控………支持几十台飞机…

网友B:
怎么做的增程?传授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对频就行。我就两个控

请问,对完频后,对好的这个是可以用了,那要换回前一个是不是还要再对一次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对完频后,对好的这个是可以用了,那要换回前一个是不是还要再对一次频?

每次换控都得对频一次,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做的增程?传授一下

我更换了遥控器的高频发射板,距离增加了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