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遥控器纠结中~请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4-10-08):
目前纠结这两个遥控器,用过的说说怎么样 ,给点建议 谢谢

楼主:
天九很多魔友都在用,口碑也不错。性价比也高
但是FLYSKY的新款控造型美观,手感不错!但是我们这里没有人用这个控的,希望用过的魔友能给我点中肯的意见!

网友:
加富斯群问问吧,电池1700MA,不耐用,电压问题好像有人导致失控。开始也想入,没钱了,就搁置了。

网友:
我用天9   哈哈

网友:
I10实在是丑...哈哈

网友:
买控尽量买和周围模友接近的,这样互相学习和调试还方便。

网友:
楼主,你仔细看一下富斯的控。那些开关怎么打啊。你飞起的来时候用哪个手指去控制开关?
天9的开关设计科学的多。

网友:
买新不买旧,但也要买用的人多的。比如乐迪虽新但是质量真不行。建议国产华科尔。毕竟这么多人用来。天9老了。fs这个应该不错但价格毫无优势各人觉得fs这个控很没诚意

网友:
新控用的人少,不成熟的地方还是有

网友:
没啥好问的
哪个用的人多就买哪个
不会设定随便问都有人回答
冷门控再屌都别买
买了不会用就抱着控哭吧
最惨的是想出,贱价还没人要

网友:
我觉得买控应该和身边的人买一样比较好,可以相互学习。如是是单飞,我觉得是天9好些。

网友:
一点都不用纠结,只要不傻,肯定是天9,这么多年,这么多人,一直在用。。。。

网友:
富斯与天9没有可比性,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i10比er9x还强大,前提是你愿意折腾不。只是看到i10正面,对比下侧面,差距就出来了。如果你怕麻烦,果断天9。
本人er9x

网友:
我用i10一段时间了,飞了NAZA,APM,PIX;感觉还可以,就是电池的时间比较短,建议多配一块电池,用充电宝接USB插在上面好像也可以吧,我没有测试过。好处是触摸屏,操作简单,功能强大,自身就带电压,误码率回传,还有一堆的传感器也含在遥控器的价格里,价格还算厚道,不需要再买什么选件了。另外,机身超薄,手感好,你拨一下拨动开关就会知道差别了,与天九不是一个档次和价位的东西。至于好看还是难看,仁者见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