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电机寿命?

楼主(2014-10-08):
电机
用久了,可能轴承会磨损,或者炸鸡导致轴弯曲。到了寿命就得更换。大家是怎么判断电机什么时候该换呢?还是等不到电机到寿命整个四轴就挂了?

网友A:
正常情况下有几百小时的寿命,震动,高热会极大降低电机使用寿命

网友B:
轴和轴承因为磨损,间隙变大。

网友C:
感觉电机奇怪就换呗

网友D:
先听电机工作时的声音是否异常,再看电机的轴的晃动间隙,再看电机线圈的颜色是否变黑。

网友E:
一般都是炸坏的
你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