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入手什么控合适,接收便宜点啊

楼主(2014-10-08):
rt,谢谢

网友A:
FUTABA T8FG 两千多一点,经典控,配睿思凯兼容接收机可靠还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TABA T8FG 两千多一点,经典控,配睿思凯兼容接收机可靠还不贵。

tb价格2600多啊,xg8怎么样?

楼主:
xg8怎么样?

网友B:
xg8也可以的,但只有8个通道,看你个人需求。价格比t8fg便宜,原装接收机也比futaba便宜一半以上。稳定性的话日本控都是不必担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xg8也可以的,但只有8个通道,看你个人需求。价格比t8fg便宜,原装接收机也比futaba便宜一半以上。稳定性 ...

接受机哪种便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受机哪种便宜,

jr的接收机便宜太多了。最贵最贵都只要500多,一般的6通道在250左右。futaba的就坑爹了,一半FASST制式的接收机都是七八百。Futaba得控可以用frsky的接受机,比较便宜,但毕竟不是同厂的,用着不安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B:
jr的接收机便宜太多了。最贵最贵都只要500多,一般的6通道在250左右。futaba的就坑爹了,一半FASST制式的 ...

其实楼主可以考虑一下spektrum的控,美国魔友的主流高端控,绝对靠谱。八通道的spektrum dx8比futaba和jr都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楼主可以考虑一下spektrum的控,美国魔友的主流高端控,绝对靠谱。八通道的spektrum dx8比futaba和jr ...

谢谢了,哥们儿,sp的控玩的朋友少,自己搞不定。

楼主:
好像看到出的人也比较少,是不是就是玩的人少啊

网友:
T8fg,无第二个选择。控选好一些用着安心,飞机会炸,控不会。高级飞机或远航用原装接收机,一般飞飞用兼容接收机100多元也不贵。必要时可连成16个通道。2000元可只入个发射机和一个兼容接收机先玩着。

楼主:
谢谢,有没有卖家推荐

网友:
同楼上那几位,直接FUTABA T8FG,经典控,配睿思凯接收。有实体店去实体店,没有的话,在某宝上找个信誉和销量好的卖家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