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来报道

楼主(2014-10-08):
新人带着礼物来报道了。请问这三根线怎么接上。谢谢。请大家多多关照啊。

网友:
欢迎加入,模型大家族

网友:
有什么不懂尽量提出,模友们很热情

网友:
是电调线吗? 注意安全,大桨尾桨啥的拆掉,先接上黑线,然后再接上另外两跟线,慢慢推点油门,注意要慢,别推太大,然后看电机转向正确不,如果不正确,交换一下另外的两跟线即可,之后慢慢推油试试。不知道我说的方法对不对,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
建议换舵机

网友:
安颜色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