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X6和MCPX BL的问题

楼主(2014-10-08):
还是没有忍住BLADE小机的诱惑,中午趁着午休到地平线买了新款DX6控和MCPX BL,下班后安说明书的参数设置起飞,第一个电愣是没飞起来,飞机向一个方向倾斜,小舵量根本修正不回来,起飞后飞机乱飘,要打大舵量才能修正,小碎舵根本没反应。第二个电算是飞起来了,可是很难稳住,在客厅里悬停X5都不会有任何压力的,可这个小机只敢对尾悬停。飞机完全是安着说明书设置的,十字盘选的是NORMAL。请问这款小机是这种特性吗?还是DX6遥控器太大了不习惯?(一直用的FUTABA 14SG)如果适应了这个小机岂不是坏手了吗?请小机机达人判断下是什么情况,引导一下技巧,谢谢。

网友:
不懂, 帮顶, 我用DX6飞130x 和NANO没碰到过你说的问题 。

网友:
直飞没碰,不懂

网友A:
除了锤子机,小六通相对大机有点賊,习惯一阵子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锤子机,小六通相对大机有点賊,习惯一阵子就好了

之前玩过华科尔的MINI CP 用的是D10控,没感觉小机很贼。这次飞MCPX BL受打击了,因为不喜欢练模拟器,本想入这个小机在草地上练倒飞的,现在要从悬停开始练了。

网友B:
你设置绝对有问题BL是我飞过的小飞机压力最大的一个,小碎舵绝对管用,这个飞机有点像450,而且和其他1S机没法比华科尔的小JJ和这个比真实小儿科了,而且你想用这个飞机练到飞,我看你是选错机了在家里晒台(5*7平方米)的我都不敢飞,现在家里只能飞MCPX和NCPX.
另外这个飞机和X5区别大多了,BL飞机非常贼悬停我从来没脱控过(家里),MCPX和NCPX都可以脱控

网友:
用D10来飞MCPX-BL就很好,调节很方便。DX6飞BL没搞过,倒是有一套机的DX4E,那控搞死人了。螺距太低,拆控来调电位器都没搞定。看来要用来垫台脚啦。另外说一下,BL是绝对高手的3D机。你用来练3D。???后果。。。。。嘿嘿。草地也好不到那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设置绝对有问题BL是我飞过的小飞机压力最大的一个,小碎舵绝对管用,这个飞机有点像450,而且和其他1S机没 ...

现在把EXPO的值改到20,然后把原装摇杆换成了短的摇杆,好飞多了。但是就如你所说,这个飞机很难操控,现在只能勉强在客厅里四面悬停,自旋停完全不行,翻是在做梦了,看来是选错机型了。请问MCPX V2怎么样?适合练习倒飞吗?不想改无刷动力足够吗?NCPX 感觉太小,有点无爱,本想双11再入一台MCPX BL,看来要改机型了。

网友C:
表示用BL在家里开3d飞航线无压力,自旋也还好啊。带重锤的桨表示可以脱控悬停,3D桨略贼,需要适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示用BL在家里开3d飞航线无压力,自旋也还好啊。带重锤的桨表示可以脱控悬停,3D桨略贼,需要适应。

大飞机只会自旋不会刷锅,BL自旋完全就是在刷锅。

网友:
我的bl加油门机子有时会弹起来,搞不懂原因,是舵机延迟还是浆软?不过这机动力真心猛,我翻都怕怕的,水泥地炸了老找不到主轴轴承,挺烦的。家里勉强走个航线,声音太大,基本不在家里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把EXPO的值改到20,然后把原装摇杆换成了短的摇杆,好飞多了。但是就如你所说,这个飞机很难操控,现 ...

其实NCPX改无刷在家里3D很爽的(我的原厂无刷后天到货),另外MCPX V2如果不改无刷动力还可以,但是要用45C的电池,25C的飞航线蛮不错的,用华科尔的迷你CP电机8.5*20的更不错机子轻很多.动力和原厂有刷一样.我的头像的飞机就是MCPX BL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飞机只会自旋不会刷锅,BL自旋完全就是在刷锅。

需要不断修舵

网友(2020-07-03):
BL的帖子还是太少,挖坟,还是后来的D7E小神控给力,飞啥机子都一个手感,几乎跟机子三轴本身无关,130X、MCPX、BL、318A、125A,hcp100S,可惜就是不能飞K110,闲鱼等有出能飞K110的小神控D7E

网友(2020-12-05):
MCPX BL出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