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c上aeroflyRC7 模拟器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4-10-08):
有没有人在MAC上飞模拟器呢,求助。。。。

网友(2015-01-12):
你用的什么模拟器?

我现在mac上虚拟机装了个WIN7,专门用来玩模拟和装一些VBAR 凤凰电调设置类的程序

网友:
aeroflyRC7 MAC上直接买就是了 记得是200多元,没机架飞机的,升级需要388元,MAC上画面非常不错,用网上买的盗版加密狗就能玩。我是用的WIN的盗版,所有飞机都有,就是画面没有MAC好,模拟器用下来还是RF7.5最好。

网友A:
aerofly rc7,Mac 上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erofly rc7,Mac 上买的。

还有这种东西?装了个双系统就为飞模拟器了。马上去商店看看。

网友B:
百度搜下有破解的,嘿嘿,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2015-02-26):
引用 网友B:
百度搜下有破解的,嘿嘿,晚上回去试试

成功了吗?

网友:
我买的狗不能识别,只能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