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机请教

楼主(2014-10-08):
小白一个,计划装台六轴学玩,前期只玩下空机,航拍就不带了,选了两款尺寸,请大家指导配置是否正确,顺带估下价位,谢谢!
800六轴
机架:X-CAM CF870 折叠6轴机架 碳纤轴距850 带电动起落架
电机:郎宇4110s 340KV
桨叶:1555普通碳纤桨
电调:好盈铂金30A
飞控:NAZA V2 +GPS
遥控:天九II遥控器*1
天九发射电*1
动力电池:22.2V 6S8000MAH
充电器

600六轴
机架:X-CAM CF6-Mini 迷你折叠6轴 碳纤 轴距650  带电动起落架
电机:E600动力套
飞控:NAZA V2 +GPS
遥控:天九II遥控器*1
天九发射电*1
动力电池:22.2V 6S8000MAH
充电器

网友A:
天九控就算了! J牌 f牌都行!(不是重洋質量問題)
還有為什麼?非加裝電動起落架呢?會比較帥嗎?還是比較酷?增加重量而已後續再考濾吧!

网友B:
第一个配置单我配过差不多一样,如果只是玩做,不如四轴好了,你的飞控也只是v2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九控就算了! J牌 f牌都行!(不是重洋質量問題)
還有為什麼?非加裝電動起落架呢?會比較帥嗎?還是 ...

加电动起落架出于以后还是想带GOPRO3+或者GOPRO4+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配置单我配过差不多一样,如果只是玩做,不如四轴好了,你的飞控也只是v2嘛

能飞多久时间?多少价位?

网友:
那是一年前的事情,我用的悟空,电机电调都和你不一样,遥控扶她爸,……估计加起来一万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