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100通电对频后舵机轻微动来动去正常么?

楼主(2014-10-08):
如题,不知道大家fbl100有没有这个情况,就是对频成功不动控的情况下所有舵机齿还左动动右动动,当然十字盘肯定不动的

微型舵机我没发现这样,难道直线舵机就这毛病?

网友A:
好像是这样的 还吱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这样的 还吱吱响

刚才开控看了下,是这样的,对了,我用d7e加高频头飞的,发现推升降遥感,十字盘是向后倾斜,按理说应该前倾,设置了升降通道反,感觉舵机运动都不对了,有什么办法么?

网友B:
不要动通道反相,FBL100的十字盘设120度ccpm混控模式,升降螺距:-35,副翼螺距:35,总螺距: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动通道反相,FBL100的十字盘设120度ccpm混控模式,升降螺距:-35,副翼螺距:35,总螺距:40。

谢谢,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要动通道反相,FBL100的十字盘设120度ccpm混控模式,升降螺距:-35,副翼螺距:35,总螺距:40。

说明书上不是写的140度吗,您怎么120度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明书上不是写的140度吗,您怎么120度呢?

个人手感,实际用120度的设置飞,打杆幅度左右和俯仰更对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个人手感,实际用120度的设置飞,打杆幅度左右和俯仰更对称。

您是D10的控吗?可否告知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还有那个舵机行程量需要按照说明书设置吗?

网友:
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是D10的控吗?可否告知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还有那个舵机行程量需要按照说明书设置吗?

正常油门曲线:-40、-20、0、20、40、60、80,正常螺距曲线:-15、-10、-5、0、25、50、75,舵机行程不用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常油门曲线:-40、-20、0、20、40、60、80,正常螺距曲线:-15、-10、-5、0、25、50、75,舵机行程不用 ...

感觉您这个比官网给的好太多了,但D10刷过后曲线有9个调节点,您这个只有7个。

另:您上面说不需要动通道反向,但FBL100好像出厂油门通道就是反的。

网友C:
您也是玩FBL100的高手,希望能对本帖中的问题进行解答,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也是玩FBL100的高手,希望能对本帖中的问题进行解答,感谢。

第一颗电机飞坏了就改无刷,主动力要加强,不然尾巴会乱甩

网友D:
是D10或者D7e的话,我可以传个模型文件给你,可以直接飞,基本不用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觉您这个比官网给的好太多了,但D10刷过后曲线有9个调节点,您这个只有7个。

另:您上面说不需要动 ...

要九个,还有两边的-100、100,suvsuv的D10固件已经内置油门反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D10或者D7e的话,我可以传个模型文件给你,可以直接飞,基本不用调

hyagami@126.com,我是d7e飞的,可否传给我,我刷的galee固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您这个比官网给的好太多了,但D10刷过后曲线有9个调节点,您这个只有7个。

另:您上面说不需要动 ...

ccpm120下油门反向,舵机运动是不影响的,蛋疼的它就这么设计

网友:
正常,我的V922也是这样,有点烦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第一颗电机飞坏了就改无刷,主动力要加强,不然尾巴会乱甩

主尾电机都无刷,还是就主电机无刷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D10或者D7e的话,我可以传个模型文件给你,可以直接飞,基本不用调

您传一个配置给我吧,D10控白色,我现在只调平了十字盘和油门0位置时候大浆的平,是给您留个什么传送方式呢?15011361500@139.com这是我的邮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九个,还有两边的-100、100,suvsuv的D10固件已经内置油门反相了。

刚刚用了一下您的设置,根本没法飞,不知道什么原因,期待那位高手能给我发来个能爽飞的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刚刚用了一下您的设置,根本没法飞,不知道什么原因,期待那位高手能给我发来个能爽飞的设置。

你的拉杆没调乱吧?先把机械调整好,打开油门锁定,再推油门到中点位置,看看大桨是不是零螺距,最后看看总螺距是不是对称的正负13~15度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尾电机都无刷,还是就主电机无刷呢?

主无刷就行,尾巴用7X20或者8.5X20空心杯电机加瓢虫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传一个配置给我吧,D10控白色,我现在只调平了十字盘和油门0位置时候大浆的平,是给您留个什么传送方式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手感,实际用120度的设置飞,打杆幅度左右和俯仰更对称。

我是刷galee的d7e,请问斜盘设置下的混控比应该怎么设置啊

楼主:
感谢你传的文件,可惜我的控是d7e,没法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传的文件,可惜我的控是d7e,没法使用

奇怪,我上次在7e上可以用啊,可能因为用的suvsuv的固件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拉杆没调乱吧?先把机械调整好,打开油门锁定,再推油门到中点位置,看看大桨是不是零螺距,最后看看 ...

"打开油门锁定,再推油门到中点位置"这里我已经把大浆调平并且十字盘也是平的,但您说的总螺距是在哪个菜单下调整的呢?

网友:
您好下班回家打开邮箱,没有收到您发的配置文件,不知道是否邮箱的问题,1790510085@qq.com这是我的QQ邮箱,麻烦您在帮我发一份吧,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开油门锁定,再推油门到中点位置"这里我已经把大浆调平并且十字盘也是平的,但您说的总螺距是在哪个菜 ...

把3D螺距曲线设成-100到100的斜线,先油门锁定再打开3D开关,最小和最大油门时大桨的螺距就是了。

网友:
一般控的摇杆VR都可能存在温飘啥的,发出点舵机位移信号很正常

网友:
配置QQ邮箱已收到,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