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 要用FTDI烧录接USB线才能启动 什么原因?

楼主(2014-10-08):
我的MWC飞控,要用FTDI烧录接USB线才能启动。直接接电源,电源灯会亮,但状态指示灯不会亮,什么原因?

网友A:
固件没有启动吧 重刷一下看看

网友B:
ftdi好像是串口转USB芯片,烧写和调参用的,可能是几个情况:1、程序坏了,重新刷下;2、线接错了,检查下线路;3、硬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