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2拍摄的视频抖动厉害

楼主(2014-10-08):
大疆精灵2  H3-3D云台  狗3+拍摄出来的视频抖动厉害请哪位大侠指点一下。飞机买了不到一个月 无炸机!请用超清模式看下视频,谢谢!

网友A:
加抗干扰板并更换减震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抗干扰板并更换减震球。。。

有抗扰版,并且用的是白色减震球!

网友B:
槳平衡!做一下吧!
減震球換黑色最軟的試試

网友:
用白色的减震球 然后 在减震球里面塞点海绵试试看 效果应该会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槳平衡!做一下吧!
減震球換黑色最軟的試試

正解,换黑色40或50度梯形的

网友C:
楼上说的那种减震球太软,飞了就知道了 会一晃一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那种减震球太软,飞了就知道了 会一晃一晃的

那换哪种减震球啊

网友:
我也觉得黑色的不理想,我准备换白色的,换了白色的再来和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2015-07-12):
我的果冻现象比你还严重。无解。

网友:
减震球太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