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闭环控制系统的飞控或多轴啊

楼主(2014-10-08):
现在的飞控一般都是开环控制,飞控只管按照自己的姿态给出指令,根本不会顾及电调是否及时调整电机达到相应转速,导致电机一直在频繁的加减速损失功率,有没有一款飞控可以接收电调或者转速传感器反馈信号来相应调整的啊?

网友:
有,MD4-1000就是

网友:
目前还没看到

网友:
多轴的响应类似 电热器的控制响应 都是PID来的,你说的问题 基本没什么概念吧

网友:
转速应该不是控制目标,控制姿态是

网友:
电调环闭就可以了,刷BH的电调就可以用环闭控制

网友A:
楼主这话 …………
飞控自动控制流程都是基于闭环,控制变量就是陀螺仪采集到的偏差,计算后得到控制量 怎么能是开环控制呢?
你说的应该是无刷有感电机,编码器采集位置信息,在高精度低转速的情况下适合,比如电越野,无刷云台等等。
在多轴高转速的情况下,你根本就不需要知道螺旋桨转到哪儿了,你需要的只是螺旋桨适时提供向上的力矩,以此来维持飞行器稳定足矣。
PID只是众多控制算法中的一种,一种基于微积分理论的二阶控制算法,当然有更高阶的控制算法,具体高端飞控怎么用就不得而知了。

1楼所说的MD4-1000  貌似并不满足楼主所说的“闭环”控制它的动力系统依旧是常规布局,只是这机够大,做了很多工业用途的优化,要说控制算法+地面站系统不一定优于DJI,零度。
毕竟多轴近几年才发展得比较快,在控制算法研究+工业制造上面还是要有一定资金投入才能有所突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话 …………
飞控自动控制流程都是基于闭环,控制变量就是陀螺仪采集到的偏差,计算后得到控制量 怎 ...

简单易懂 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话 …………
飞控自动控制流程都是基于闭环,控制变量就是陀螺仪采集到的偏差,计算后得到控制量 怎 ...

你说的也对,但是目前飞控就只考虑他自己的内部闭环控制,对于整个多轴来说,电调和电机的响应也应该纳入飞控系统的测量体系啊,假设有一个电机故障,飞控可以直接切断电调信号防止烧毁,并及时调整参数使其适应少一轴时候的飞行姿态,因为我是做自动化设备的,习惯每个伺服电机都有反馈性号,一直在想飞控为什么不能把这个功能集成,如果一个轴电机转速与信号输出所需达到转速不一致可以报警或者及时降落,至少炸鸡时候可以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厂家现在一句话,不能肯定是飞控的原因,所以不负责。。。很头疼

还有你说的有感无刷,那个只能反馈启动时的转向,消除反向力矩的发生,使启动平滑迅速,对多轴没啥作用。。。

网友:
没见过不敢说 这是在中国      敢玩儿命的多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