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朗宇 v2216 kv900和x2216 kv880 如何混搭

楼主(2014-10-08):
手里有这两种电机各六个。都统一改成了不出轴,都是用桨座。准备搭配11X7的桨。试问,做个X4 8旋翼的机子,如何搭配电机?各用4个,还是6加2的方式?这两种电机哪个效率高一些? 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
对慢速运动机机,用大直径小螺距的桨效率更高,推荐1238的桨。

网友A:
差别不大 880KV应该是搭配1047 左右的桨至于具体力效参考官方文档,另外最好是4+4上下不同,因为多轴属于对称结构,四个方向力矩的一致性比较重要。
螺旋桨搭配参见官方数据,这样子靠谱一些。

网友B:
做2个Y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别不大 880KV应该是搭配1047 左右的桨至于具体力效参考官方文档,另外最好是4+4上下不同,因为多轴属于对 ...

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2个Y6

y6暂时不考虑。

楼主:
这是这两种电机官方的配桨测试数据。

网友:
4+4上下不同 上电机用低速一点的 下电机用高速一点的 上下桨相同 或者上桨比下桨大一号

网友:
数据吹牛逼

网友C:
你可以做成两个x6的或是做成x12的,上面用同样电机,下面用同样电机,这样应该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做成两个x6的或是做成x12的,上面用同样电机,下面用同样电机,这样应该不错哦

x12,用啥样的飞控  我手里的nazaM只支持到8旋翼。X12的话我手里的电调也是个问题,我只有天行者40A 8个,20A6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x12,用啥样的飞控  我手里的nazaM只支持到8旋翼。X12的话我手里的电调也是个问题,我只有天行者40A 8个, ...

支持六轴的就成,用上下电机当成一个呗

如果做成x8的你还剩余四个,如果想稳飞的话就要剩一样两个。要么就做成两个x6的或是一个六轴一个x6这样也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