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托运那点事儿,为了航模安全,请远离春秋航空!

楼主(2014-10-08):
鄙人带着铝箱飞过成都,亚丁,拉萨,也到过舟山,普陀,均太平无事。

这次不慎乘了春秋航空的飞机,取到箱子时就成了这样!

小姐还振振有词到说,易碎品坏了不赔!
我说易碎的是里面的东西,不是铝箱!
她又狡辩说,只有标准行李箱坏了才赔,这种箱子坏了就坏了!

尼玛380的箱子就这么给毁了。
各位模友引以为鉴吧。

网友A:
如果托运途中轻拿轻放,当然不会损坏,但任何航空公司都不会绝对做到。你自己也有责任,一是太相信他们,否则应该放在纸箱里,或者至少包几块纸皮。二是这种谎称铝箱的箱子六个面板,市面上几乎都是强度不高的杂木压缩板加外表仿铝塑贴。我是已经不喜欢和不使用这类箱子,而改用“安全箱”了。

网友:
小米移动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托运途中轻拿轻放,当然不会损坏,但任何航空公司都不会绝对做到。你自己也有责任,一是太相信他们,否 ...

楼上的正解!这种箱子太脆弱,换“安全箱”吧,今天的物流和运输全部都是野蛮装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正解!这种箱子太脆弱,换“安全箱”吧,今天的物流和运输全部都是野蛮装卸的。

野蛮装卸不应该承担责任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野蛮装卸不应该承担责任么?

我从1997年开始搞物流,野蛮装卸的问题是整个物流社会基础条件所决定的,只能慢慢改善,目前的物流条件比15年前是好太多了,希望再有10年时间,能解决野蛮装卸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从1997年开始搞物流,野蛮装卸的问题是整个物流社会基础条件所决定的,只能慢慢改善,目前的物流条件比 ...

好吧,就当是小炸了一下。
希望我的宽容不会助长这种野蛮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托运途中轻拿轻放,当然不会损坏,但任何航空公司都不会绝对做到。你自己也有责任,一是太相信他们,否 ...

安全箱实在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