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无动力主轴,小弟不才,大家担待

楼主(2014-10-08):
本来想着多传些图片的,可是图片太大,还要压缩,有兴趣的朋友可加群297635808,QQ973804829,欢迎技术交流!

网友:
夹头不会掉吧

网友A:
这个用B16那种锥度连接啊?不固定是肯定会掉下来的,楼主应该上淘宝直接买ER杆做主轴啊

网友:
自己做的 ?  有没有图纸分享下

网友:
蛮精致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B16那种锥度连接啊?不固定是肯定会掉下来的,楼主应该上淘宝直接买ER杆做主轴啊

我也想用ER杆的,但是客户要求这么做,

网友:
无动力的电机看着眼熟,莫不是TB上号称400W的52外径电机,好用吗?上40V效果如何?

网友:
看着挺精致的

网友:
玩具机,鉴定完毕。

网友:
做得挺好,玩不玩具的,做个小零件还是没问题的,照片拍的很好

网友(2014-11-08):
看着很精致的

网友:
斜度如果加工的准确,这种连接的可靠性还是比较不错的,最大的优点是轴都加工的外圆部分,外圆跳动很好保证,加工也相对简单。不像外圆内孔都加工工艺上要求那么高和复杂,我觉得挺有参考价值

网友(2019-02-24):
楼主的小铣做得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