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新东西,不知道大家用过没有

楼主(2014-10-08):
电线连接端子,说明说可以负荷400v,24a,合计5kw。拿来四轴25v电压,可以承受小于200a电流。布线方便改动,也美观,你们用过没有

网友A:
负载不是这么算的,400V是耐压极限,24A是最大电流,用220V才有5KW,25V时只有0.6KW

网友:
会不会太重了啊

网友B:
绝对不行  建议楼主放弃吧

网友:
上天  很快就融化了

网友:
电流不是这么算的。。
最好把这个拆了。
不管电压多少,最大电流还是24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载不是这么算的,400V是耐压极限,24A是最大电流,用220V才有5KW,25V时只有0.6KW

正解

网友:
连接点越多,安全隐患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不是这么算的,400V是耐压极限,24A是最大电流,用220V才有5KW,25V时只有0.6KW

是指电流平方乘以电阻这个意思吗?

网友:
还是24A。慎用。焊接最安全。

网友:
电流乘以电压等于功率

网友:
24安?  250小鸡子都不敢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绝对不行  建议楼主放弃吧

我都用了4个月了 你告诉我说不行?
这玩意是给市电用的 给模型用绝对可以 x宝搜分线器或者接线帽 有很多种

网友:
主要看看电流

网友:
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
这东西有多重?

网友:
买最好的纯铜的可以吧!就是重量也上去了

网友:
压硬线没问题,软线就算了吧。

网友:
没多大用处,又占地方,飞的暴力一点还要担心是不是会烧了。焊起来又省地方又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用了4个月了 你告诉我说不行?
这玩意是给市电用的 给模型用绝对可以 x宝搜分线器或者接线帽 有很多 ...

被大家一说就有点心虚了。你的多大配置?这东西放那里还挺好看,主要接线相当方便

网友:
好像不是太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被大家一说就有点心虚了。你的多大配置?这东西放那里还挺好看,主要接线相当方便

好几个月前坛子里就有人介绍过这个了,弱弱的问一下,这个不重么?

网友E:
为了偷那么点懒不想焊接到时候脱落什么的炸鸡了就知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几个月前坛子里就有人介绍过这个了,弱弱的问一下,这个不重么?

这个东西很轻,塑料外壳,里面有金属压片。个人觉得没问题,因为线路板的金属线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了偷那么点懒不想焊接到时候脱落什么的炸鸡了就知道错了

这个压的紧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几个月前坛子里就有人介绍过这个了,弱弱的问一下,这个不重么?

能发个链接看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被大家一说就有点心虚了。你的多大配置?这东西放那里还挺好看,主要接线相当方便

我也不清楚多大的 不过这玩意论截面积的话比电线粗多了 所以理论上能轻松负担多轴分电 用这个还主要是为了维护方便 等到系统稳定了 换成焊接还是更好点 这个有点大 放小机身里有点挤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指电流平方乘以电阻这个意思吗?

电流乘以电压等于功率,你不用在意功率多少,只要知道飞行中的平均电流就够了,平均电流不超过24A最好,稍微超过50%,飞十几分钟也可以勉强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发个链接看看吗

挺难找了

网友:
焊接吧。不要怕焊接,焊功可以练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清楚多大的 不过这玩意论截面积的话比电线粗多了 所以理论上能轻松负担多轴分电 用这个还主要是为 ...

关键看接触点的面积,其实主要是接触电阻,24A的话,飞小四轴还行吧,大了就危险了。不能用简单的220V * 24A / 22V (6S) 来换算电流的,要用发热功率来算,也就是 I*I*R,这也是为什么输电线路全部用高压的原因。大电流的情况下确实是“压接”电阻更小,普通的焊锡焊点自身的电阻在流过大电流的时候就会融化掉,但24A确实算不上什么大电流。但楼主的探索和分享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网友:
最大电流还是24a,无关乎电压,可能存在不小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键看接触点的面积,其实主要是接触电阻,24A的话,飞小四轴还行吧,大了就危险了。不能用简单的220V *  ...

我也在矛盾中,30A的电调,四个就是120A,当然这个是极值。I*I*R这个我也懂,电流电阻才是发热的原因。标24A这样看上去是远远不够的。但是我们用的沉金电路板,看着薄薄的一层,也可以接个450四轴。矛盾。所以想先装机调试试试,再慢慢加负载。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在矛盾中,30A的电调,四个就是120A,当然这个是极值。I*I*R这个我也懂,电流电阻才是发热的原因。标 ...

你有时间用功率计测一下,实际450的小四轴电流才多大,四个电机一起最大也就是20几个安培吧。还有一点,我们模型这个东西一般情况下飞行时间很短,所以,即便有一些发热也没事的。我用650的4822电机,6S供电的情况下,单个电机的电流也就10几个安培吧。

网友:
3楼正解。
如果不在意多点重量,又有地方放这两坨,又不擅长焊接或者懒得焊接,又不确信布线无误,又惦记着频繁改动,又... 的话,还是可以用用的。
建议拆一个看看导体截面.....

不论如何,看见好东西不藏着掖着,拿出来分享,赞楼主。

网友:
来个大电流测试一下就知道行不行了
用涵道或者用锂电池供逆变器然后带负载
XT60配10号线短时间内可以承受83A电流
逆变器标称1200W我带一个220V 1000W的碘钨灯
逆变器输入是12V、多少电流自己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