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分度盘改数控怎么搞?

楼主(2014-10-09):
想买个手动的分度盘,然后改数控转动。步进电机把那个手轮换下来要怎么搞?
大家说说,分度盘锁紧的两个小把手也怎么改数控的。
别跟我说工业级的,几万块,玩不起。

网友:
数控的应该不用锁紧吧,伺服电机不转自己会锁紧啊,买两轴承自己做个吧,同步轮减速。或者直接买一个减速箱,刚刚的

网友A:
我也买了个和你一样的分度盘,正在改装用伺服电机驱动,手轮拆下来,需要加工两块固定板用于固定分度盘与电机,中间用联轴器,四个导柱即可。记得要做防水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个和你一样的分度盘,正在改装用伺服电机驱动,手轮拆下来,需要加工两块固定板用于固定分度盘与电 ...

我要买最小的那种。150mm直径的。还不到一千块。
你都用伺服了,应该买个更好的分度盘吧,比如谐波减速那种。我也手边有个57步进,准备接上就完。就是支架得自己做,太麻烦,精度也怕不太好。要是有原配的改装支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