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 和 汽油 的困惑

楼主(2014-10-09):
一般配大飞机的时候:

120级2冲甲醇,vs, 38cc汽油
90级2冲甲醇,vs,30cc汽油

为啥汽油机为了达到相同的功率,要比甲醇机排量还要大呢?
不是说,汽油机更猛一些么?
而且,作为燃料,汽油的燃烧热比甲醇的燃烧热要高很多,为啥却不如甲醇呢?

困惑啊。。。。。。
请大神解释。

网友:
不按燃料量算功率,要按照进气量加合适燃料量(不管是多少,以进气量为标准)燃烧产生的能量算功率。

甲醇机可用空燃比范围广,对化油器设计和调整的要求低,单位排量功率大,油耗高。

其实只要重量差不多,功率也差不多那还是汽油的好。

网友:
不是这样的吧,120级甲醇对应20cc汽油机,装26cc足够了吧,不需要38cc吧

网友:
全部答错,正确答案 甲醇油含硝基甲烷,属炸yao成分,再是转速高

网友:
甲醇转速高

网友:
这里要引入一个“燃气比”的概念(燃料于空气的比例),同等排量下,甲醇的燃气比是1:7左右,而汽油机为了保证充分燃烧,燃气比是1:15,这样你就能明白了,同样的排量,甲醇燃料比汽油要多的多,所以同排量下,甲醇机的功率要大于汽油机。

网友:
硝基甲烷

网友A(2014-12-25):
全答错了,除了8楼。

正是因为汽油发动机的空燃比高,最佳为14.7:1,而甲醇的只有4.5~6.5:1加硝基可低到2.5:1。
所以,同排量的汽油实际消耗燃油少。

网友:
进来向高手学习的

网友(2015-02-08):
甲醇机是牺牲寿命来换取性能.汽油机是牺牲性能来换取寿命

网友:
8楼11楼回答的不错,封闭空间燃烧,空燃比决定汽油敌不过甲醇,除非汽油燃烧值达到3倍的甲醇燃烧,可以勉强PK一下,正因为如此,模型发动机用甲醇更适宜,当级数大点就用汽油机拉,否则像120级别,甲醇机那个喝油能力让你惊呼买的起用不起

网友:
挺好的 顶个

网友:
发动机级数/6=发动机排量(粗略算)
120级/6=20cc
那么20cc的甲醇机马力为什么能和38cc汽油相抗衡?
不能简单的拿甲醇热值和汽油热值比,汽油热值10000多,而甲醇仅有汽油一半,“但空燃比不同,就是燃烧1公斤的甲醇和汽油用的空气量不同”,燃烧1公斤汽油需要14公斤空气,但甲醇仅为6--8公斤,
也就是说,同样容积的汽缸,装入可燃甲醇  、汽油混合气,甲醇的能装更多,所以甲醇以绝对大的量在总热值上超越汽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答错了,除了8楼。

正是因为汽油发动机的空燃比高,最佳为14.7:1,而甲醇的只有4.5~6.5:1加硝基可低到 ...

不要一棒子打死哦,空燃比是一方面,燃料添加剂也不可忽视,另一个原因,现在的多数汽油机都是从割草机来的,经过精细设计的不多。还有其他原因,看看动力伞的发动机吧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一棒子打死哦,空燃比是一方面,燃料添加剂也不可忽视,另一个原因,现在的多数汽油机都是从割草机来 ...

精心设计的汽油机能达到:120级2冲甲醇 vs 38cc汽油;90级2冲甲醇 vs 30cc汽油
不精心设计的汽油机岂不是要比38CC和30CC更大?(或38C和30CC折合成甲醇就更小)

这样更反方向分析意图是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一棒子打死哦,空燃比是一方面,燃料添加剂也不可忽视,另一个原因,现在的多数汽油机都是从割草机来 ...

另外100多CC以上载人发动机还有甲醇发动机的吗?
谁还上那儿比去?

网友B:
看了你的回复,感觉你这家伙逻辑有点强大。你还是自己了解下在说吧。我没什么意图,我只是看不下去你到处胡说八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的回复,感觉你这家伙逻辑有点强大。你还是自己了解下在说吧。我没什么意图,我只是看不下去你到处胡 ...

屁话!

网友B:
哦哦哦,真不知道你这么容易生气,小伙子,慢慢生气吧。
可能我让大神下不来台了,呵呵 抱歉了,避免口水,不再回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哦哦,真不知道你这么容易生气,小伙子,慢慢生气吧。
可能我让大神下不来台了,呵呵 抱歉了,避免口 ...

如果,对于“汽油vs甲醇不能简单从‘气缸容积’等效”这个问题还没弄懂的话,我断定你不是一个合格的前辈。
在8楼之后,14楼、16楼耐心地说出了具体的原因。到此,这个话题就可以结束了。
有不少人初入道都会有这么朴素的简单想法。无可厚非。随着道理的掩开知识也就跟着长上去了。是一个正常的和谐过程。
如果还不相信,可以从汽油机和甲醇机的说明书中找出相应级别的输出功率参数,自行做一下对比,一定会心服口服。
甲醇机的参数我有系列的收集,去“山国”找“ASP发动机全系列参数表”。汽油机的比较离散没有系统收集过,就拿网上的RCGF CRRC XYZ 华胜 这几家的26CC 20CC 15CC做一下对比吧。

以后,在做出善为人师的举动之前,一定要先做到善于师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能善于师人的人,但我从不会站在“实在看不下去”这样的大师级高度和用“胡说八道”之类的“猥琐鄙俗”来攻击一个比自已先把问题弄明白的人。

有人坚决要把问题弄弄明白,有人非要不想弄明白,闲那样活着太累。好的,平等,玩儿是硬道理。

网友:
恩恩,大师,冒犯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