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2200电池 配2212 980kv还是2216 880kv 那个效率高些,留空久些???

楼主(2014-10-09):
3s2200电池 配2212 980kv还是2216 880kv 那个效率高些,留空久些???

楼主:
我的450机架准备上apm飞控 加一套500mw图传 用哪款电机好些?????

网友:
如果是2200的,起飞重不过1200克,可以用2212   980马达即可。

网友:
电机效率差异很小,关键看桨大小,大桨用naza不好调的,容易坠

楼主:
或者 3s 5000 的电池  是否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或者 3s 5000 的电池  是否可以?

我机架S500,apm、600mw图传、狗三云台、铂金30A,电池暂时用两个3S 2200并联,今后考虑用4S 5200,总重1700-1800g,电机用的朗宇3108
楼主估算一下整机重量,预算允许建议动力有一定富余,抗风和应对突发状况都会好一些,2212在450上基本上刚刚够用,建议至少2216起
另外3S、2216,总重1300-1500g,悬停电流应该有5A左右了,算上其他设备总电流在22A,2200mah理论续航时间2.2AH/22A*70%(效率),不到五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机架S500,apm、600mw图传、狗三云台、铂金30A,电池暂时用两个3S 2200并联,今后考虑用4S 5200,总重1 ...

哦 谢了 !我的现在是银燕2212 980的 我想升级电调 和电机 配合apm 与图传用用,请问你的配置 续航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谢了 !我的现在是银燕2212 980的 我想升级电调 和电机 配合apm 与图传用用,请问你的配置 续航多长 ...

我的还在路上,也是这段时间泡论坛、请教各位大神最后定下来的,四轴建议动力富余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 3s 5000 的电池  是否可以?

电机不是主要问题,电池才是,2200小了,5000正解

网友B:
我现在是450+apm+图传+云台。估计加上5300的电池,也要1。7kg了。所以在想是不是换个电机,现在2212 980kv的。还是直接就换个大四轴好了。。在犹豫

网友:
四轴,2212电机,起飞重量不超过1500克没有任何问题。2216不要超1800克。再重的话,就考虑再大一点的电机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是450+apm+图传+云台。估计加上5300的电池,也要1。7kg了。所以在想是不是换个电机,现在2212 980kv ...

1.7kg用2212太小了,建议31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kg用2212太小了,建议3108

3108 用哪个 ? 720kv   还是 900kv? 4s5000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3108 用哪个 ? 720kv   还是 900kv? 4s5000电

720kv,1147桨

网友B:
谢谢,我刚买了3s5300的电。。我回头看看到没到1.7吧,1.5用2212可以么?打算留空10分钟。450的架子上1147可以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刚买了3s5300的电。。我回头看看到没到1.7吧,1.5用2212可以么?打算留空10分钟。450的架子上114 ...

1.5kg用2212有些勉强,动力不是很充裕,估计65%油门能悬停就不错,450架子可以上1147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机架S500,apm、600mw图传、狗三云台、铂金30A,电池暂时用两个3S 2200并联,今后考虑用4S 5200,总重1 ...

2216 KV800 1047桨 3S 2200 起飞重量1.5KG 悬停6分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kg用2212有些勉强,动力不是很充裕,估计65%油门能悬停就不错,450架子可以上1147桨

980kv  2212的能上1147浆么?我现在买了5300 3s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