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各项校准完毕后,还是不能解锁

楼主(2014-10-09):
报错 PreArm: RC not calibrated
遥控器各个通道也校准了,红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
没校准各个通道,楼主应该自学点英语。

网友:
好象遥控都没校准

楼主:
遥控器各个通道都校准了,只是不知道校准是否正确,方法是泡泡老师的视频

网友:
有空联系我787563191

网友:
没有校准,重新看下教程吧,呵呵,红线不应该是这样的,校准的时候要把控打到最大行程,然后点OK!再看看教程吧

网友:
红线不该那样。把控对各通道的微调全部都打成0

网友:
遥控没校准  红线应该对应遥控最大最小值  怎么可能挤在中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各个通道都校准了,只是不知道校准是否正确,方法是泡泡老师的视频

校准的时候要先点一下那个校准遥控器,然后动杆,动完杆 要再点一下那个地方 来保存参数,估计楼主没保存

网友:
你 压根 就 没有去 做完 校准。。

本帖 第一个 图:最右边、最下面 的

那个:“没有 红 杠杠”的 去用鼠标 点击

——OK,2次——才能真正 开始校准。。

到时候:“各个 红杠杠” 会 显示 该通道

的“最大”,“最小”位置 哦。。。

网友:
各通道的行程不对,先设置好遥控器。要参照7楼、8楼、10楼说的做哦。